2812关于lcd12864显示问题

楼主(2013-06-02):
讲51单片机lcd显示改写成下面2812的,请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屏幕没有任何显示。时序是否有问题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include "System.h"
/****************端口宏定义*****************/
#define RS_OUT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0
#define RS_DIR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0
#define RW_OUT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1
#define RW_DIR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1
#define E_OUT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2
#define E_DIR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2
#define PSB_OUT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3
#define PSB_DIR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3
#define LcdData_OUT GpioDataRegs.GPADAT.all
#define LcdData_DIR GpioMuxRegs.GPADIR.all

/****************常量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函数声明*******************/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long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10*t;i++)
                for(j=0;j<10;j++);

}

//测试LCD忙
int Check_Busy()
{
        int busy;
        EALLOW;//选择寄存器操作,执行EALLOW
        RS_DIR = 1;//输出
        RW_DIR = 1;//输出
        E_DIR = 1;//输出
        LcdData_DIR &=0x00;//输入
    EDIS;
        RS_OUT = 0;
        RW_OUT = 1;
        E_OUT = 1;
        delay(10);
        busy = (int)(LcdData_OUT&0x80);
        E_OUT = 0;
        return busy;
}

//等待LCD到空闲
void wait()
{
        while(Check_Busy());
}

//写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wait();
        EALLOW;//选择寄存器操作,执行EALLOW
    RS_DIR = 1;//输出
        RW_DIR = 1;//输出
        E_DIR = 1;//输出
        LcdData_DIR |= 0xff;
        EDIS;
        RS_OUT=1;
        RW_OUT=0;
        E_OUT=0;
        delay(20);// _nop_();
        LcdData_OUT=dispdata;
        E_OUT=1;
        delay(20);// _nop_();
        E_OUT=0;
}

//写指令代码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code)
{
        //wait();
        EALLOW;//选择寄存器操作,执行EALLOW
    RS_DIR = 1;//输出
        RW_DIR = 1;//输出
        E_DIR = 1;//输出
        LcdData_DIR |= 0xff;
        EDIS;
        RS_OUT = 0;
        RW_OUT = 0;
        E_OUT = 0;
        //delay(20);// _nop_();
        LcdData_OUT=cmdcode;
        delay(200);// _nop_();
        E_OUT=1;
        delay(200); //_nop_();
        E_OUT=0;
}

//初始化LCD
void Lcd_Reset()
{
   // delay(1000);
    EALLOW;//选择寄存器操作,执行EALLOW
    PSB_DIR=1;
    EDIS;
        PSB_OUT=1;
        Lcd_WriteCmd(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delay(50);
        Lcd_WriteCm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50);
        Lcd_WriteCm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50);
        Lcd_WriteCmd(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

void Write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 Lcd_Writedata(*s);
        s++;
        }
}

void hzDisp()
{
        Lcd_WriteCmd(0x80);
        WriteStr("黄河远上白云间,");
        Lcd_WriteCmd(0x90);
        WriteStr("一片孤城万仞山。");
        Lcd_WriteCmd(0x88);
        WriteStr("羌笛何须怨杨柳?");
        Lcd_WriteCmd(0x98);
        WriteStr("春风不度玉门关。");
}
/*绘图显示的步骤
1 关闭绘图显示功能
2 先将垂直的坐标(Y)写入绘图RAM地址
3 再将水平的位元组坐标(X)写入绘图RAM地址
4 将D15-D8写入RAM中
5 将D7-D0写入到RAM中
6 打开绘图显示功能*/
//整屏显示竖条 当ii=0时显示上面128?2,当ii=8时显示下面128?2

void LcdFill_Vertical()
{
        unsigned char x,y,ii;
        for(ii=0;ii<9;ii+=8)
                for(y=0;y<0x20;y++)
                        for(x=0;x<8;x++)
                        {
                                Lcd_WriteCmd(0x36);//扩充指令 绘图显示
                                Lcd_WriteCmd(y+0x80); //行地址
                                Lcd_WriteCmd(x+0x80+ii); //列地址
                                Lcd_Writedata(0x55); //写数据 D15-D8
                                Lcd_Writedata(0x55); //写数据 D7-D0
                                Lcd_WriteCmd(0x30);
                        }
}
        //当ii=0时显示上面128?2,当ii=8时显示下面128?2
        //整屏显示横条线

void LcdFill_Level()
{
        unsigned char x,y,ii;
        unsigned char k;
        for(ii=0;ii<9;ii+=8)
                for(y=0;y<0x20;y++)
                {
                        if((y%2)==1)
                        k=0xff;
                        else
                        k=0;
                        for(x=0;x<8;x++)
                        { Lcd_WriteCmd(0x36); //扩充指令 绘图显示
                        Lcd_WriteCmd(y+0x80); //行地址
                        Lcd_WriteCmd(x+0x80+ii); //列地址
                        Lcd_Writedata(k);
                        Lcd_Writedata(k);
                        Lcd_WriteCmd(0x30);
                }
        }
}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EALLOW;//选择寄存器操作,执行EALLOW
        GpioMuxRegs.GPBMUX.all|=0x000f;
        EDIS;
        GpioDataRegs.GPBDAT.all|=0x0f;
        //OEB = 0x0f;
        Lcd_Reset(); //初始化LCD屏

        while(1)
        {
        /*        Lcd_Reset();
                LcdFill_Vertical(); //显示竖条
                delay(6000);delay(4000);delay(4000);

                Lcd_Reset();
                LcdFill_Level(); //显示横条
                delay(6000);delay(4000);delay(4000);

        */
                Lcd_Reset();
                //hzDisp(); //显示汉字
        //        delay(6000); delay(4000);delay(4000);

        }

}

楼主:
这是51的LCD代码
//12864并行接口参考程序,控制器st7920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2864 汉字显示模块 与MCU连接
sbit RS = PB0;// 1:输入数据 ;0:输入命令
sbit RW = PB1;//1:读数据 0:写数据
sbit E = PB2;
sbit PSB = PB3; //串并口选择 1:并口模式; 0:串口模式;
#define LcdData IOC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0;j++);

}
//测试LCD忙
bit Check_Busy()
{
        bit busy;
        RS = 0;
        RW = 1;
        E = 1;
        OEC = 0x00;
        _nop_();
        busy = (bit)(LcdData&0x80);
        E = 0;
        return busy;
}
//等待LCD到空闲
void wait()
{
        while(Check_Busy());
}
//写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wait();
        RS=1;
        RW=0;
        E=0;
        OEC = 0xff;
        _nop_(); _nop_();
        LcdData=dispdata;
        E=1;
        _nop_(); _nop_();
        E=0;
}
//写指令代码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code)
{
        wait();
        RS=0;
        RW=0;

        E=0;
        OEC =0xff;
        _nop_(); _nop_();
        LcdData=cmdcode;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
//初始化LCD
void Lcd_Reset()
{
        PSB=1;
        Lcd_WriteCmd(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delay(5);
        Lcd_WriteCm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5);
        Lcd_WriteCm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5);
        Lcd_WriteCmd(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
void WriteStr(unsigned char code *s)
{
        while(*s>0)
        { Lcd_Writedata(*s);
        s++;
        }
}
void hzDisp()
{
        Lcd_WriteCmd(0x80);
        WriteStr("黄河远上白云间,");
        Lcd_WriteCmd(0x90);
        WriteStr("一片孤城万仞山。");
        Lcd_WriteCmd(0x88);
        WriteStr("羌笛何须怨杨柳?");
        Lcd_WriteCmd(0x98);
        WriteStr("春风不度玉门关。");
}
/*绘图显示的步骤
1 关闭绘图显示功能
2 先将垂直的坐标(Y)写入绘图RAM地址
3 再将水平的位元组坐标(X)写入绘图RAM地址
4 将D15-D8写入RAM中
5 将D7-D0写入到RAM中
6 打开绘图显示功能*/
//整屏显示竖条
//当ii=0时显示上面128?2,当ii=8时显示下面128?2
void LcdFill_Vertical()
{
        unsigned char x,y,ii;
        for(ii=0;ii<9;ii+=8)
                for(y=0;y<0x20;y++)
                        for(x=0;x<8;x++)
                        {
                                Lcd_WriteCmd(0x36);//扩充指令 绘图显示
                                Lcd_WriteCmd(y+0x80); //行地址
                                Lcd_WriteCmd(x+0x80+ii); //列地址
                                Lcd_Writedata(0x55); //写数据 D15-D8
                                Lcd_Writedata(0x55); //写数据 D7-D0
                                Lcd_WriteCmd(0x30);
                        }
}
        //当ii=0时显示上面128?2,当ii=8时显示下面128?2
        //整屏显示横条线
void LcdFill_Level()
{
        unsigned char x,y,ii;
        unsigned char k;
        for(ii=0;ii<9;ii+=8)
                for(y=0;y<0x20;y++)
                {
                        if((y%2)==1)
                        k=0xff;
                        else
                        k=0;
                        for(x=0;x<8;x++)
                        { Lcd_WriteCmd(0x36); //扩充指令 绘图显示
                        Lcd_WriteCmd(y+0x80); //行地址
                        Lcd_WriteCmd(x+0x80+ii); //列地址
                        Lcd_Writedata(k);
                        Lcd_Writedata(k);
                        Lcd_WriteCmd(0x30);
                }
        }
}
void Main()
{
        OEB = 0x0f;
        Lcd_Reset(); //初始化LCD屏

        while(1)
        {
                Lcd_Reset();
                LcdFill_Vertical(); //显示竖条
                delay(6000);delay(4000);delay(4000);

                Lcd_Reset();
                LcdFill_Level(); //显示横条
                delay(6000);delay(4000);delay(4000);

                Lcd_Reset();
                hzDisp(); //显示汉字
                delay(6000); delay(4000);delay(4000);

        }

}

网友A:
看到了最明显的错误   这些IO 口都没有写保护的  你为啥 你加
EALLOW;//选择寄存器操作,执行EALLOW
        RS_DIR = 1;//输出
        RW_DIR = 1;//输出
        E_DIR = 1;//输出
        LcdData_DIR &=0x00;//输入
    EDIS;

网友B:
,确实写代码时,一定要注意它是否受CPU保护,觉得有点麻烦,对于新手却实难免会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最明显的错误   这些IO 口都没有写保护的  你为啥 你加
EALLOW;//选择寄存器操作,执行EALLOW
       ...

RS_DIR,RW_DIR,E_DIR受CPU保护的吧??它们都是MUX类寄存器,难道我也记错了???

网友C(2014-09-03):
更好显示效果的OLED显示模块,自发光,不需要背光,超低温,宽视角,绝佳的对比度!
编写代码和LCD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