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整板元件连trace一起镜像,可否?

楼主(2013-06-02):
想把板子整个翻过来,以利拼板。
Flip group可以翻元器件等,但走线trace就丢掉了。

网友A:
PADS里面,PCB文件是不能整体翻面的。
如果你要看某一个层的翻面效果还是可以的,需在CAM中进行。
点FILE-->CAM
在CAM层中建一个你要翻转的层,然后在option菜单里面勾上Mirror Image,点击OK后,再点preview就可以看到翻转后的样子了。
不过颜色没有了,只能是黑白的。
如果要彩色,就导出DXF文件,在autocad中进行翻转,或者导出gerber之后到350里试试。
刚刚试验过,DXP中可以。

网友B:
拼版直接复制个板框就行了嘛
要这么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