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备用电池怎么接

楼主(2013-06-02):
可以把备用电池直接接到VBAT引脚上吧?

网友A:
有一个引脚就是Vbat,一般是1后引脚。如果没有的话,就要看下说明资料是否有这个引脚,L系列就没有这个引脚。是可以直接接备用电池的,需要注意电压。

网友B:
应该没问题的,接吧。直接通过跳线接到电池。

网友C:
应该问题不大吧   个人的意见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