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楼主(2013-06-02):
求单电源一级运放设计思路

网友A:
首先是根据你要处理的信号的幅值、频率选择合适的运放,如果是直流信号,采用同相放大电路,交流信号,一般就是给VDD/2的直流偏置,采用同相或者反相放大都可以。

网友B:
要有自己的想法。

网友C:
这个你可以看看模拟电子这本书第四章详细讲解运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资料 我也需要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根据你要处理的信号的幅值、频率选择合适的运放,如果是直流信号,采用同相放大电路,交流信号,一般 ...

我做正相的怎么不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