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CYUSB3014BZXI开发数据采集设备,有些问题请指点!

楼主(2013-06-02):
1、CYUSB3014BZXI这颗IC会不会短期内停产?
2、怎么获取相关开发文档和技术支持?最好有开发板。
3、用什么样的开发环境?
4、内嵌的ARM9内核对与USB3.0是什么关系?
5、我只做过简单的USB2.0的开发,做这个难度大不大?

网友A:
68013,这么多年都没停产呢。
看你能力啊。
很多人做成产品了,开发板TAOBAO上很贵的。

网友B:
你做过USB2.0的开发,那么2,3,4,5这几个问题都是自己可以解决的。

看你的数据吞吐量,决定你采用哪种芯片。个人建议,如果不是做视频采集,不建议上USB3.0。

如果USB3.0设备出了问题,你用什么手段调试,示波器采样率够用吗?能看出USB3.0的眼图吗?信号质量如何评估?现场干扰怎样处理?这才是USB的大碍。

楼主:
谢楼上!
其实我也不想用USB3.0,只是没办法,客户要求,因为前期他们测试好像是USB2.0的速度不够用。
不知USB2.0在PC机上能达到什么样的速度?只看PC机这端。
另USB2.0从机能跑到高速的device ic都可以有哪些选择?我想可能是客户没找到合适的2.0的解决方案才想用3.0的。

网友C:
新产品,短时间内不会停产的,呵呵。
楼主可以找代理商索取相关资料

网友D:
我想这个应该不会停产的,至少现在用的人还不是那么多..我们这个料都还没有卖开..所以..楼主千万别担心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楼上!
其实我也不想用USB3.0,只是没办法,客户要求,因为前期他们测试好像是USB2.0的速度不够用。
不知 ...

USB2.0,68013A,PC最高测试速度是40MByte/s
如果能做到这个速率,在绝大多数数据采集的场合都够了。
我不太相信,如果USB2.0弄不到这个速率,你用USB3.0就能弄上去。
其他USB2.0 IC可以参考一下SMSC等国外产品。但是,能超过40M字节的,那已经很悬了。40M*8=320Mbit,320M/480=67%,个人以为,能用到USB2.0带宽的70~80%,已经顶天了。

楼主:
楼上,学习了!
正在进一步的论证方案,可能要做些工作测试下,但愿USB2.0可以。底层数据量可能是5MByte/s,按理论用USB2.0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还是用CY7C68013A比较靠谱些^

网友F:
所有关于 的开发资料都可以在网上找到(http://www.cypress.com/?id=3521&source=header),
右边有application note, datasheet,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Dev kit, USB driver开发包。

简单点说,就是整个芯片是ARM9内核加上USB3.0的PHY功能。

开发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C:
除了楼上说的官网上的,楼主还可以到迷你中文网站上看看,这里有一些中文资料
http://cypress.21ic.com/Document/pageDetail/id/91
http://cypress.21ic.com/Document/pageDetail/id/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