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电路电容爆裂

楼主(2013-06-02):
请教各位高手:
产品出现一个棘手的问题,电容降压电路电容爆裂(见附件图片)。请教各位出现这个不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容的什么参数会引起这个不良?怎样可以提前检测出来?

网友A:
电容型号规格和所在电路.

网友B:
估计是电容耐压不够。
电路以及电容正面照片贴出来。

网友C:
电容的容值过大,功耗太大引起的。
电容的功耗 PD=(ULN-UZ)*I
流过电容的电流 I=(ULN-UZ)/(2*PI*f*C)
因此,为了降低功耗,I不能太大,即C不能取的太大,实际过程中I按照实际电流需要电流+5mA计算电容。
如果,一定要那么大的电流,那么你可以在电容上串联一个大功率小阻值的电阻,分担一下功耗。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首先看耐压值  尽量选择大点的  再就是频率  信号的工作频率

网友D:
还有一点忘说了  质量问题也可能存在

楼主:
电容是1.0uf/275Vac安规电容。电路输入电压时220V。

楼主:
即是图中C4

网友E:
选耐压400V以上的比较稳妥.

网友B:
看首帖照片,不像是安规电容。

网友F:
黄色的那个像安规,照理来说,不应该爆的,怀疑电容本身坏了,一般都用这个大小的电容

网友G:
电容是假冒的吧?

网友H:
照理安规电容的耐压是没有问题的,估计是买到假货了吧,要不换个CBB22电容试试。

网友I:
后端电路功耗是多少?
0.5w 我一般用0.33uf的就可以了
用1uf 损耗大,发热大,
安规电容长时间高温,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J:
如果真如LZ所说“电容是1.0uf/275Vac安规电容。电路输入电压时220V”,只能怀疑电容自身质量问题。

网友K:
电容材质

网友L:
应该是电容本身的问题 ,你的电路电流可以到60MA左右  应该没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如果真如LZ所说“电容是1.0uf/275Vac安规电容。电路输入电压时220V”,只能怀疑电容自身质量问题。 ...

电子元器件爆炸与散热设计
电子设备中传统应用到的导热介质材料主要有导热硅脂、导热硅胶、导热云母片、导热陶瓷片、导热相变材料,这里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新一代导热材料—软性硅胶导热绝缘垫。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电子导热绝缘材料的公司,其中SPE系列高导热系数软性硅胶导热绝缘垫正被广泛地应用在汽车、显示器、计算机和电源等电子设备行业。软性导热硅胶绝缘垫是传热界面材料中的一种,是片状材料,可根据发热功率器件的大小及形状任意裁切,具有良好的导热能力和绝缘特性,其作用就是填充发热功率器件与散热器之间间隙,是替代导热硅脂导热膏加云母片(绝缘材料)的二元散热系统的理想产品。该产品的导热系数是2.75W/mK,而空气的导热系数仅有0.03w/mk;抗电压击穿值在3000伏以上,在大部分电子设备中有绝缘要求都可以使用.工艺厚度0.5mm~5mm不等,每0.5mm一加,即0.5mm 1mm 1.5mm 2mm一直到5mm,特殊要求可增至10mm,厚度的可选择性,是其他导热材料所不能的。从检测及UL公司相关安规商业检测。.工作温度一般在-50℃~220℃,因此,是非常好的工业制品导热材料 .又其特别柔软,使用非常方便,撕开保护膜,平整光滑,富有弹性,一贴即可。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的热传递,增加导热面积,同时还起到减震 绝缘 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社设备小型化 超薄化的无风扇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的新材料。联系人:陈建香联系电话:13510711481QQ: 2915911898电子邮件:chenxue688@163.com欢迎您来索取样品,我们免费送样品给贵公司检测。散热技术 专业生产导热硅胶片厂家,价格实惠。 解决散热最佳的导热材料 有导热、绝缘、防震、散热作用 片状材料 任意裁剪 厚度从0.5mm-16mm均有。联系电话:13510711481 陈建香 散热技术交流QQ:2915911898

网友N:
我有次也是电容爆炸,用的是电解电容,经过我分析是使用的环境温度太高!

网友A:
只是电容质量有问题.

楼主:
实际使用环境中,整机连续工作8小时后电容表面温度57℃。

网友O:
电容降压   是安规电容啊,耐压要大点,容量不能太大,否则流过的电流就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O:
电容降压   是安规电容啊,耐压要大点,容量不能太大,否则流过的电流就大。 ...

跟电容容量无关.

网友P:
其它不多说,只谈解决之道
1. 没必要用1UF这么大,网友说了
2. 与熔丝同串数(十)欧功率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使用环境中,整机连续工作8小时后电容表面温度57℃。

这个电容可以直接接在交流220V上的,所以这里的问题是电容质量问题.当然网友也提到了其他一些问题,你审视一下.

网友H:
表面温度57℃有点高了,正常情况下不会这么高,看起来还是电容质量问题。合格的安规电容,耐压是绝对足够的。

网友Q(2013-08-10):
替代电容降压的方案:
LNK304

网友R:
电容在上电瞬间电流很大,容易损坏。
最好串联一个NTC限流电阻。
至于电容的功耗,还是很小的,除非电容质量差,远远没有负载电路和稳压二极管的功耗大。
帖子里有些人的电容功耗公式是错的,算的是无功功率,实际电容功耗很小的。

网友S:
电容发热是介质损耗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