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发热量太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02):
正常是不发热的,电路没问题的话,就是芯片问题了。
什么都没有?怎么解?

网友B:
贴图,才有真相

网友C:
看看参数设计是否合理
有专门的34063设计软件之类的不知道LZ要不?

网友D:
34063好用。特别是so-8的,小功率方便。

网友E:
mc34063 就是效率不高, 发热大。
跟芯片的设计有关。
当然还跟电路结构有关, 可以上电路图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