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vet6+ssd1963驱动7寸液晶屏抗干扰小结

楼主(2013-06-02):
最近做了个项目要用到7寸屏,我选用的是ssd1963驱动,
看网上都说ssd1963容易受干扰,先前还没注意就买了开发套件。
开始用确实很容易黑屏,但经过自己设计电路和设计电路pcb板,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还很稳定。
先说说我做的设备的干扰源是很多的。机器有3个10几20几厘米的电刷,
主板有两个继电器还控制个交流马达的方向,有一个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有一个交流伺服控制器及电机,有一个交流驱动器及步进电机。
开始的时候电磁阀一打开,屏就黑了,处理方法是在控制电磁阀的继电器上
的触点上加个RC吸收电路。控制交流马达的继电器也是这样,开始不加RC电路时候
一断开就黑屏了,后来加了就好了,这是电路方面的问题。
pcb走线也要注意,开始用开发板的手一碰fsmc叫就可能黑屏,
走线的的时候各个电源地分开,在大电容那里汇合就好了,做出来板工作后手摸fsmc脚也没
黑屏了。呵呵。

楼主:
背光驱动,和lcd屏的高压驱动的ic输入5v和ssd1963的3.3v的地要严格分开走,
晶体最好包地

网友A:
干扰处理不好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B:
怎么不弄4层啊,PROTEL画的?

楼主:
两层就够了,四层板那不是浪费?用的是AD2008画的。

网友C:
好,有启发

网友D:
学习一下   谢谢了  楼主   这个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D:
顶一个   不错的方案   顶一个

网友E:
四层板就太贵了,抵不上LPC1788+SDRAM成本优势了。话说我当年折腾STM32F103ZE+SSD1963折腾了一个多月,彻底放弃,太垃圾的片子了,最后老老实实用STM32+RA8875。

楼主:
我开始也想放弃,但随着问题的解决,对自己提高是一个进步。工厂里还有车床,电焊机,电砂轮同时工作,屏也正常。

网友E:
车床电焊机算个球丫,我那玩意1米以外就有80kV 2A的高压打火。

楼主:
stm32还是很稳定的,以前即使是黑屏,stm32也在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网友F:
很多东西都是要试过才知道的。为STM32支持一个!

网友G:
用STM32控制SSD1963的7寸屏,使用UCGUI,一直运行进度条及数值显示更新。运行几个小时后LCD画面就没显示了,程序还在运行着(外挂LED 闪动正常)。还没找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STM32控制SSD1963的7寸屏,使用UCGUI,一直运行进度条及数值显示更新。运行几个小时后LCD画面就没显示了 ...

我的界面也有进度条,和数据更新,以及很多按钮,没有这个问题啊,我的也是用的ucgui,还有ucos

网友H:
为什么我的是初始化完后程序下载完后屏还不花过一下会儿就花屏,断电后在上电屏就不能点亮 , 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的是初始化完后程序下载完后屏还不花过一下会儿就花屏,断电后在上电屏就不能点亮 , 为什么呢  ...

断电后在上电屏就不能点亮,检查下程序是不是没有正常运行,还有你的背光是ssd1963的pwm控制的吗,如果是,不亮的话,说明ssd1963没工作啊,用示波器测试下ssd1963有没有工作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界面也有进度条,和数据更新,以及很多按钮,没有这个问题啊,我的也是用的ucgui,还有ucos ...

现在屏直接无任何显示,只是白屏了。。。。。 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屏直接无任何显示,只是白屏了。。。。。 纠结

可以设置断点调试查找问题啊。

网友I(2013-11-29):
做个记号,嘿嘿,正在玩SSD1963

网友J:
看完很有启发

网友K:
对初学者应该是相当有帮助

网友L:
非常给力的抗干扰小结

网友M:
鼓励多写这样的学习小结

网友N:
鼓励多写一些这样的学习笔记

网友O:
对处理干扰问题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K:
对初学者还是相当有启发的

网友P(2014-03-12):
都搞了一个周了 还是白板啊  什么都不显示 ,我用的stm32f103rct6该单片机没有集成8080协议,用通用IO口模拟8080时序,读不出来数据啊。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P:
现在搞好了吗  能给点经验吗

网友P:
求大神指教啊  我用ssd1963还是白板啊 我用的stm32f103rct6 没有集成8080协议 自己模拟8080协议读写寄存器,搞不定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P:
求大神指教啊  我用ssd1963还是白板啊 我用的stm32f103rct6 没有集成8080协议 自己模拟8080协议读写寄存器 ...

最好能换个有fsmc接口的stm32啊,模拟确实不好弄。

网友Q(2014-04-12):
我的做的板只要你用手摸5Pf电容就白屏。。不知道楼主有过这个现象没有。。。。。。

网友R:
借鉴了楼主的宝贵经验,项目的需要我做了一块4.2寸显示板只不过把单片机和各种通信都加上了

PCB

PCB

3D

3D

网友S(2014-09-22):
好贴啊。。。那么多人说不稳定,我看帖子都说不稳定好几年了,,难道还只是这个原因吗??首先不得不承认楼主厉害啊。。我也想搞一个玩玩 呵呵。。。希望楼主不惜赐教。。

网友T:
液晶选型还是比较重要

网友S:
朋友,,可否提供一下原理图呢??截个图也行啊。。多谢

网友U(2015-04-08):
引用 楼主:
背光驱动,和lcd屏的高压驱动的ic输入5v和ssd1963的3.3v的地要严格分开走,

晶体最好包地

你好,能提供SCH图吗。谢谢:handshake

网友V(2015-09-24):
有没有深圳的兄弟,帮我干点私活,帮忙设计一款7寸 的1963 驱动板,如有,请联系,多谢!

网友V:
哪位兄弟,能帮忙干点私活吗,帮忙设计7寸驱动板,主控1963,QQ:84473026,方便联系下

网友V:
有没有兄弟帮忙干点私活,设计1963的7寸驱动板,报酬私聊,QQ:84473026,多谢!

网友W(2017-04-01):
楼主强大,能不能发一个这个板子的PCB文件啊,442804031@qq.com

网友X:
怎么不用串口屏?

网友X:
IO的信号可能存在断路。

网友Y:
好大的一个LCD屏幕。

网友Y:
电源存在问题,是不是隔离电源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