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DIO宽总线模式问题

楼主(2013-06-02):
首先,奋斗SST开发板的SDIO驱动程序在开发板上时用4位模式是可以正常读写SD卡的,可是我将SDIO驱动移植到我的板子上的时候在4位只能读出SD卡的数据,而不能写入(写数据时总提示data CRC错误)。但是在我的板子上以1位模式读写SD卡时都正常。另外,我移植了野火的SDIO程序,情况是一样的。
调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奇怪的地方是,我在给奋斗开发板SD插座的引脚伤补了一点锡后,奋斗板也不能正常读写SD卡了。STM32 SDIO对PCB的布线要求是不是很高呢?不然我实在想不出其他可能性。请各位同行指教。

网友A:
好像还行吧~你量一下各线的联通情况,临近有没有互相短路,有没有对地短路。我遇到过插座引脚焊接对地短路,因为插座外壳接地,焊锡多了就容易这样,眼睛看不太出来。

网友B:
要求还好吧,又不是跑A8,你线应该也不长。
还是查查硬件吧

网友C:
查一查硬件   个人认为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行吧~你量一下各线的联通情况,临近有没有互相短路,有没有对地短路。我遇到过插座引脚焊接对地短路 ...

最新发现的问题是,SD卡插座的外壳没有接地,接地后就可以正常读写了。可是外壳为什么一定要接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查硬件   个人认为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

最新发现的问题是,SD卡插座的外壳没有接地,接地后就可以正常读写了。可是外壳为什么一定要接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还好吧,又不是跑A8,你线应该也不长。
还是查查硬件吧

最新发现的问题是,SD卡插座的外壳没有接地,接地后就可以正常读写了。可是外壳为什么一定要接地呢?

网友D:
一般而言,SD卡插座的外壳是否接地 对SD卡影响不大。
可以把读、写超时适当延长,另外可以降低4位模式时的时钟速度,看看是不是会好。
还有,SDIO 1位模式可以好的而4位模式有问题,还可以看看PCB布线看数据是否会发生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新发现的问题是,SD卡插座的外壳没有接地,接地后就可以正常读写了。可是外壳为什么一定要接地呢? ...

USB外壳,以太网一般也接地的。
像个小型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