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DSP视频电路的经验和弯路(转)

楼主(2013-06-02):
前言:如果你想学习DSP,开发视频电路软件或硬件必须有装备,不然走到弯路很多。
我开始学习时候购买的是北京**创新的开发板,被导购员忽悠,为了付出成本低,买了DM6437芯片的开发板,我觉得应该学DM642,不过DM6437要便宜些。
开发前期:
  花了好长时间去看DM6437的芯片资料,感觉还是英文资料全,收获大,一些中文资料信息量少,而且描述不清。困难的是英文要难些,我也是六级没过,英文不好,不过有单片机的基础,看起来并不太难,而且没有全看完,比较700多页呀。
  买了开发板以后,首先看原理图,我用A3打印出来,有7~10页吧,天天看。
  其实,好多的资料起的名称都很好,但没有用,比如C6000学习入门什么的,如果你一点基础没有可以看看。
  真正有效的资料是电路图,后来我发现**的原理图真垃圾,合众*的就容易看(群共享里面有SEED文件)
  如果你水平高完全可以凭借开发板的电路图完成硬件设计,但你是初级开发就要借助开发板套件了,不然开发很困难的。
开发中:
     在学习瑞泰**表测量,发现果然开发板和图不一致,一种可能是故意设置障碍,另一种可能是开发板制作成功后修改了电路,但没有更新原理图。总之,初期开发要小心你的电路图PDF是否正确。
开发后期:
      我第一版开发比较小心,比较DSP不同于51单片机,就是DSP的封装画错一点都不行(361个引脚的BGA哟),最终比较成功,图像和买的开发板一样清晰,但跳了两根线,很丑。因为是DSP高频电路,元器件的走线一定要最短,不能绕路。不能因为走不通,把线宽变小,因为变小会影响信号,DM6437的频率好像是700MHZ左右的,而且厂家能生产的最小线宽是6mil。
     软件也通过了,后来发现一个令人闹心的问题,如果不通过仿真器启动,DSP就不能运行,那电路还有什么用?后来联系**客服,开始说不提供代码,或者可以帮助做,但运行软件不同,启动代码不同呀,启动代码是另外放到一个FLAH的,后来自己摸索,加上和客服磨,将近2个月才把启动问题解决。
应用阶段:实验室的东西,不代表就能用,所以我对第一版进行修改,把跳线解决,然后加了串口通信电路。结果悲剧了!DSP连接不上!我于是分析原因:
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主电路相同,DSP和电脑连接不上肯定不是电路的问题。但第一版和第二版有好多不同:
  1.换了一个生产厂家生产电路板,刚刚拍图片时候发现,第二版质量差,因为第一次开发的六层板费用在2000元,想降低费用就换了不了解底细的一家。所以,可能是电路板生产工艺不合格的原因造成的识别
  2.换了焊接厂家,第一版我专门去北京的中发市场找了熟人,推荐了一个厂家焊接的额,才花了260左右,第二次我去南京到了电子市场,花了400元让人焊接,失败以后我觉得也可能是焊接原因呀,比如BGA焊接有有铅焊接和无铅焊接,而且焊接设备不同焊接质量也不同。
  3.是不是芯片坏了,我们知道BGA或一般芯片,用手碰一下就可能击穿芯片,而且,芯片质量是否有问题?

网友A:
看到过   原帖中有个附件 附件里面有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