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标题栏短斤缺两不足80字符26283032343638404244464850525456586062646668

楼主(2013-06-02):
标题栏短斤缺两不足80字符,只有68字符就木油了,555

网友A:
这都被发现了

楼主:
有时上传的资料,名称较长,往往尾巴被掐掉了,同样资料,上传到公社,不掉尾巴,所以就数了一下,果然让二姨抠掉十几个字符.哈哈,晕

网友B:
汉字1个字占3个字符,数字 英文字母还有一些标点符号占一个字符,
“标题栏短斤缺两不足80字符26283032343638404244464850525456586062646668”
11个汉字*3+46个数字=79 (还可输入一个字符)
:P:lol:loveliness:

网友A:
原来汉字是乘3啊,我以为是乘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汉字1个字占3个字符,数字 英文字母还有一些标点符号占一个字符,
“标题栏短斤缺两不足80字符262830323436 ...

晕,俺玩的汉字只有2字节,二姨家的高贵,买帐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俺玩的汉字只有2字节,二姨家的高贵,买帐了,哈哈

unicode的三字节:shutup:

楼主:
油腻苦的原来是3字节的,长见识了,哈哈,谢谢小老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腻苦的原来是3字节的,长见识了,哈哈,谢谢小老大

网友C:
Unicode确实是3字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