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28不能流水灯

楼主(2013-06-02):
PC口接了8个LED,程序编译后烧录进去,居然没变化,程序如下:
#include <avr/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xtal        6

/*

*/
void delayms(uint dat)         // 延时子程序
{
        uint i,j;
        for(i=0;i<dat;i++)
        {
                for(j=1000;j>0;j--);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定义变量
        PORTC=0xFF;                        //设为输出口
        DDRC= 0xFF;                                //PC口设为输出高电平,灯灭
        while(1)
        {
                i=1;
                for (j=0;j<8;j++)  //循环8次,即PC0~~PC7轮流闪亮
                {
                        PORTC=~i;                //反相输出,低电平有效
                        delayms(500);
                        i=i<<1;                        //左移一位
                        if(i==0)
                        {
                                i=1;
                        }
                }
        }
}

网友A:
看看熔丝位设置对了没

网友B:
看下你的优化等级,如果delay没其作用请看帖子
http://bbs.21ic.com/icview-461418-1-1.html

网友C:
用的哪个环境?如果是winavr发下你的makefile

楼主:
用的是ATMEL STUDIO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哪个环境?如果是winavr发下你的makefile

没有MAKEFILE,用ATMEL STUDIO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么

没呢,真是好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呢,真是好烦...

你是第一次使用av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么

这版主 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哦

这种情况下发工程上来吧,你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应该有好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版主 还是不错的

谢谢夸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发工程上来吧,你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应该有好多

是的啊  估计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D:
工程设置的问题,要是板子硬件没问题的话,什么熔丝位,单片机型号,等

楼主:
由于不熟悉ATMEL STUDIO 改用AVR STUDIO 4.0,但提示出错,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啊  估计不是一个问题

安装AVR studio 4.0后是不是还要安装GCC编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AVR studio 4.0后是不是还要安装GCC编译器?

是的

网友E:
要用GCC,AVR studio和winavr都要安装,我一般用Studio4.18SP2+winAVR

网友E:
第一次用AVR,第一次调程序,程序越简单越好,一行代码能成功就好。如,延时子程序也可以用AVR库自带的,不建议自己再写,如延时200mS用 “_delay_ms(20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发工程上来吧,你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应该有好多

工程文件,大家看看问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用AVR,第一次调程序,程序越简单越好,一行代码能成功就好。如,延时子程序也可以用AVR库自带的,不 ...

其实代码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程文件,大家看看问题在哪里。

楼主不厚道吧,明明贴的代码是avr-gcc 写的,压缩包里面的却是icc写的,

咱们没有icc,也没办法帮你调试了: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厚道吧,明明贴的代码是avr-gcc 写的,压缩包里面的却是icc写的,

咱们没有icc,也没办法帮你调试了 ...

原来是ATEML STUDIO,后来粘贴到ICC编译了,用AVR STUDIO可以打开调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ATEML STUDIO,后来粘贴到ICC编译了,用AVR STUDIO可以打开调试的.

那你搞个avr-gcc的工程呗,只有在相同条件下才有说服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搞个avr-gcc的工程呗,只有在相同条件下才有说服力啊

要不你帮我弄个GCC的工程,代码前面有,直接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不你帮我弄个GCC的工程,代码前面有,直接粘贴就可以了。

;P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会把整个工程贴上来啊

网友F:
看看原理图,led是怎么接的,有的板子置1是亮灯的。
另外你试试但写一个亮灯灭灯的程序,看能否通过
如果能通过,就看看是否是延时的问题
还有,注意以下板子上的跳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看看原理图,led是怎么接的,有的板子置1是亮灯的。
另外你试试但写一个亮灯灭灯的程序,看能否通过
如果能 ...

他有完整的工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他有完整的工程

貌相没共享完整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相没共享完整的工程

工程在24楼,怎么就没共享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的啊  估计不是一个问题

版主辛苦阿~~~~~

楼主(2013-07-05):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定义变量
        DDRC =0XFF;

        PORTC=0X7a;                           //亮3个灯
        DelayMs(200);                   //延时
        PORTC=0Xff;                            //全熄灭

        while(1)
        {
       .........
        }

看结果,程序运行到延时这里就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原理图,led是怎么接的,有的板子置1是亮灯的。
另外你试试但写一个亮灯灭灯的程序,看能否通过
如果能 ...

运行到延时程序就好像死机了。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while(i--)
    {

        for(j=1;j<=613;j++)
                           ;
    }
}
延时有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