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申请的LED驱动模块

楼主(2013-06-02):
用途:我用于机器视觉的光源上;:)

网友A(2013-07-07):
楼主好,咨询一下:
这种开关式驱动器,具有很大的电流纹波,我想问问楼主,这种电流纹波对于相机采图的信噪比没有影响吗?
我买的市面上的光源驱动器,有深圳的华微元能,还有上海的moons,全都有这种影响,采图有时黑白相间的纹路。

网友B:
图片不给力的。看不清楚的。

网友B:
不知道设计结果是怎样的。

网友C:
图片看不分清   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咨询一下:
这种开关式驱动器,具有很大的电流纹波,我想问问楼主,这种电流纹波对于相机采图的信 ...

开关电源都会存在纹波电流的问题,相机彩图精度要求比较高,需要进行滤波后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E:
开关电源的稳定性   对于视频产品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楼主

网友F:
来个焊接的电路图看看的。

网友G:
这图把人给看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都会存在纹波电流的问题,相机彩图精度要求比较高,需要进行滤波后才能正常使用。 ...

我用的高压开关电源,输出160-280V直流,输出电流700ma,输出电压根据颗粒数自适应,然后再加线性纹流电源,折腾了很长时间,现在总算好了,但因为最后的输出端是线性电路,仍然没有解决短路保护的问题。

网友H:
LED发出光线对电源输出电流比较敏感,建议用电流探头测试一下输出,就会很容易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C(2013-08-06):
金升阳    这一块  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