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对一个8位的寄存器赋16位的值结果怎么样呢?

楼主(2013-06-02):
例如对PORTB=0b0000 1111 1111 0000;
结果是1111 0000还是直接报错?

网友A:
你自己直接试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直接试下不就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我寝室这边实在是资源有限,网络电脑单片机全没有。。。只有一本教科书,我这帖子都是拿手机发的。。。

网友B:
加强制类型转换吧

网友C:
直接截短:)

网友D:
应该是1111 0000  看下sfr的定义

网友E:
没试过还真不好说
截断的可能性比较大,也有可能影响PORTB旁边的一个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没试过还真不好说
截断的可能性比较大,也有可能影响PORTB旁边的一个寄存器 ...

编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