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3和F4能否使用ISP烧程序?(通过DTR、RTS控制)

楼主(2013-06-02):
以前用的是103系列,使用MCUISP软件编程,串口上的DTR、RTS控制boot0\1非常方便,
现在想用用F3、F4,不知道是否还能沿用以前的编程方式和ISP软件?
如果不能,请推荐一个好用的ISP软件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是有好的方法实现的

网友B:
需要你的下载软件支持这个新的型号才行

网友C:
应该可以吧,不可能越做越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