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求EE16高频变压器设计

楼主:
采用UC3842做控制器,输入30至60VDC,一路输出5V,1A, 另一路12V,0.5A,还有一路反馈大概15V左右。想采用EE16结构。对于变压器的参数计算不太清楚,请大家帮助。有能供应此变压器的也可以联系。QQ:594378180.谢谢了。下面是原理图:

楼主(2013-06-02):
采用的是反激式变压器,占空比最大0.45.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哎。

网友A:
根据能量守恒,可得输入状态=输出状态,并由输出反推输入:
由条件可得:输出(总功率、总电流、总电压);首先你要确定你这个产品的效率、开关频率、驱动波形的开/关周期,BMax定在0.16~0.23之前就差不多了,然后就可以推出输入线包的各种状态(正周期感应电压、电流的峰值、平均值、有效值、匝数等),再然后就找材料打样试机。

网友B:
我晚上设计好发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晚上设计好发给你吧。

你好,那麻烦你了。你可以发到我的邮箱:wangzhihai_138@163.com.谢谢了。: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晚上设计好发给你吧。

这是做变压器给设计的,不知道合理不,请指教下。

楼主:
坐等回答啊

楼主:
哎,给过分就没人理啦?

网友C(2013-08-12):
引用 网友A:
根据能量守恒,可得输入状态=输出状态,并由输出反推输入:
由条件可得:输出(总功率、总电流、总电压);首 ...

Bm最大工作磁通量是怎么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