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有没有可能只烧掉某个IO口

楼主(2013-06-02):
DSP有没有可能只烧掉某个IO口。 即:某个IO口电压过高,实际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为4.5V,加到该IO口的电压为5.5V。

网友A:
我使用的经验   除了AD口可能出现只烧一个口的情况  IO口不会有这种情况  只会出现这个dsp芯片都烧掉   测试结果是电压和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经验   除了AD口可能出现只烧一个口的情况  IO口不会有这种情况  只会出现这个dsp芯片都烧掉   测 ...

好的,谢谢,我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经验   除了AD口可能出现只烧一个口的情况  IO口不会有这种情况  只会出现这个dsp芯片都烧掉   测 ...

确实是的,测试了下,IO口3.3V对GND间的阻抗20欧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经验   除了AD口可能出现只烧一个口的情况  IO口不会有这种情况  只会出现这个dsp芯片都烧掉   测 ...

但是DSP还可以工作,发烫!我用的是5000低功耗系列的,正常工作是基本不发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DSP还可以工作,发烫!我用的是5000低功耗系列的,正常工作是基本不发热的。 ...

那就应该没有烧 啊   低功耗发烫应该不正常  发热可能造成硬件的冲突了吧  DSP芯片能够连接上  芯片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应该没有烧 啊   低功耗发烫应该不正常  发热可能造成硬件的冲突了吧  DSP芯片能够连接上  芯片应该 ...

现在是两个现象:其一,3.3V对GND的阻抗仅为20欧,正常时为800欧;其二,芯片发烫。
过程:最初DSP工作是没有异常的,芯片温度正常,3.3V对GND阻抗也正常。其后,由于误操作,导致1个IO口输入电压达到5.5V,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电压,DSP开始发热发烫(10min),就出现了如上不正常现象。撤掉此信号后,不正常现象依旧。
现在打算把CPU换了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两个现象:其一,3.3V对GND的阻抗仅为20欧,正常时为800欧;其二,芯片发烫。
过程:最初DSP工作是 ...

我觉得芯片不正常了   换了吧   DSP较脆弱   使用要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芯片不正常了   换了吧   DSP较脆弱   使用要合理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不谢  多多交流

网友B:
楼主端口出现什么情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端口出现什么情况了?

他的意思是给IO口加过高于3.3V的电压  后来芯片开始发热  看是否存在一个IO口烧掉  整个DSP芯片也就少了

网友B:
我意思是楼主其他的功能还在工作吗?

给了2分,谢谢跟帖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意思是楼主其他的功能还在工作吗?

可以的,只是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只是发热严重。

换了块芯片,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块芯片,OK了!

DSP芯片实在是脆弱  但是用好了 多少年也很少出问题  IO口绝对不能短路  也不能送入高电压信号
AD口使用时一定要嵌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芯片实在是脆弱  但是用好了 多少年也很少出问题  IO口绝对不能短路  也不能送入高电压信号
AD口使用 ...

:handshake:)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只是发热严重。

高端产品就是脆弱吧1

网友C:
其实最近 调一块板子也是这样情况,dsp和stm32, 只不过烧掉的是stm32,有两个IO口工作不正常,其他的功能基本正常(之前这个板子被误操作是知道的),后来摸一摸片子,发现烫,也就是还是烧掉了,即使大部分功能可用,但是片子损耗都会加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最近 调一块板子也是这样情况,dsp和stm32, 只不过烧掉的是stm32,有两个IO口工作不正常,其他的功能 ...

stm32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D:
针对单独一个的IO口会被损坏的,个IO间是相互独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m32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 挺类似的

网友E(2015-04-03):
引用 网友A:
stm32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紧急求助! 我一块DSP板子,本来可以AD采样的。不小心加了负电压,不过也只有几百毫伏的负电压。会不会造成AD模块烧掉??
我现在信号AD采集不进来。我怀疑是我把板子烧了,55555555555
怎么进行检查啊?????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紧急求助! 我一块DSP板子,本来可以AD采样的。不小心加了负电压,不过也只有几百毫伏的负电压。会不会造 ...

这个说不好 啊     从手册是看DSP的ADC口要严格限制电压范围
0-3V    一般都有嵌位电路保护     你换个口试试

网友F:
这个了解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