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池供电,不要电源处的两个稳压电容行不?

楼主(2013-06-02):
(无正文)

网友A:
加上的话电源比较稳定。如果电流很小没有模拟部分也可以不要。

网友B:
如果电池是可以拔插的话要装上,拔插或者接触件在抖动比如说甩手、跌落时会导致接插件瞬间脱离再接触,如果没有电容机器就会失电后重上电,有电容就相当于小电池继续供电。

网友C:
加上系统更加稳定。首先是滤波,使你的电源更加干净,其次所有的芯片电源都会加一个104的电容,是为了减少芯片之间的干扰,说白了还是滤波。

网友D:
电池内阻小的话,可以省掉那个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