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单片机的EA/VPP管脚要接电源吗?

楼主(2013-06-02):
第一个图有EA/VPP管脚,接电源。第二个图没有EA/VPP管脚怎么办??stc11

网友A:
没有就不用接了呗。
话说你搞清楚EA/VPP管脚的功能没?
其实我也忘记了

网友B:
没加密就要接

网友C:
要加,这个脚不接好像是从外部Flash启动吧!

网友D:
不用加,stc的现在都不用ea脚了。

网友E:
第一个是传统51,所以用内置FLASH要接EA.
后一个明显是STC的,看数据手册可知道不用接(没有数据总线,不能接外置程序ROM, 默认使用内部ROM)。

网友F:
只有标准结构的51才有/EA端口,该端口用于选择总线,简化型51都是不开放总线的,所以没有该端口,使用时不予理睬就是。

网友G:
Vpp在PIC里面是下载用的,51里貌似没用过这个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G:
Vpp在PIC里面是下载用的,51里貌似没用过这个引脚、、、

版主不屑玩这么低级的,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版主不屑玩这么低级的,呵呵!

俺是菜鸟一个,51里碰到这个引脚,没用过,不管他的

网友H:
没有,就不接吧!在学习中,好多年没有搞STC单片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有,就不接吧!在学习中,好多年没有搞STC单片机了

经常搞 的是什么MCU?

网友J:
那么多人回答了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经常搞 的是什么MCU?

89C51,在学校搞过,现在毕业工作基本不碰单片机,这个东西。

网友K:
接vpp是写FLASH的

网友G(2013-07-07):
特别注意:对于31脚(EA/Vpp),当接高电平时,单片机在复位后从内部ROM的0000H开始执行;当接低电平时,复位后直接从外部ROM的0000H开始执行.这一点是初学者容易忽略的.刚看到这点。。。以前真是孤陋寡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特别注意:对于31脚(EA/Vpp),当接高电平时,单片机在复位后从内部ROM的0000H开始执行;当接低电平时,复位后直 ...

版主又去恶补51了,现在这个学校学得多,其实书上应该有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