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程序小发现

楼主(2013-06-02):
今天调程序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死循环,一直搞不明白;
循环的代码如下,大家看看

unsigned char i=3,j=0;
for(i=3;i>=0;i--)
{
    for(j=0;j<8;j++)
      {
       // add your code here
       }
}

keilV4调试发现这里是死循环,怎么回事???

网友A:
把i>=0改为i>0.

网友B:
uchar无符号字符类型,范围是0~255。到0后仍执行减一,变成255,大于0,继续循环。然后就死了。

楼主:
4楼正解,调试出来了,查看i的动态值发现是 0x03→0x02→0x01→0x00→0xFF→0xFD..........0x00→0xFF→..........
然后就死了,我还是不明白,怎么会这样?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A:
程序问题。for循环不对,i从0到255一直大于等于0.

网友A:
或者换成有符号字符型。

楼主:
嗯嗯,换成有符号的就行了。

网友C:
这个要是编译器能警告一下就好了,好像"if(i=1) ..;"一样.

网友B:
把数字看成2进制,0=0000 0000,减一不够减,要借位,1 0000 0000- 1=0 1111 1111,高位丢弃,就变成了00h-1=ffh。255+1=0也一样,不过是进位。八位数据就把第九位之后的丢掉,就像溢出,十六位int就把第十七位丢弃,类推。

网友B:
好像解释错了。0-1用补码表示是0xff(带符号),用添1表示是0xff。可0-3补码是0xfd,添1是0xfc。不知道编译器是遵从哪种?哪位能试试?

网友D:
好好看下数据结构吧

网友E:
程序设计问题!v好好补补编程基础!

网友F:
当i=0时,执行完后,i再减1,此时i=255,这样就是一个死循环。

网友G:
unsigned int 是0-255  就不可能小于0

网友H:
一般我是不会写成这样的程序。

网友I:
养成一个好习惯,象for中的计数i采用有符号数,不要动不动就用无符号数,这样会带来很多好处,以后就体会到了。

网友J:
其实完全用I++来避免 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