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怎么接才有小黑点?

楼主(2013-06-02):
图一将地紧接着引脚就会出现小黑点表示接好了
图二将地接在导线上怎么不出现小黑点?

网友A:
小黑点是节点,图一是一个节点,你把右面没用的删掉就没了,图二只是相连,图二中再把线延长也会有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黑点是节点,图一是一个节点,你把右面没用的删掉就没了,图二只是相连,图二中再把线延长也会有节点。 ...

关键是图一那样有黑点就不报错
图二那样没有节点就显示 #3 Warning   Unconnected Power Object On Net G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图一那样有黑点就不报错
图二那样没有节点就显示 #3 Warning   Unconnected Power Object On Net G ...

我这没装这个软件,你试试在图二里面拖动GND走线会不会跟着一起动,要是不动的话就是没连上

网友B:
报上所用软件,提出问题,上传原文件,就不用一个个问题的问了

网友:
你的线是用这个来画的吗

网友C:
楼上正解,工具用错了。

网友D:
你用的画线工具是没有电气性能的。

网友E:
用的连接线不对

网友F:
不是用那个工具,那是用那个工具?我怎么不知道呢?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G:
没有分支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节点标志的。你画成点那个线,节点就会自动增加了。你非要节点出现,就直接手工加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