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连接错误是怎么回事?我是初学者

楼主(2013-06-02):
我知道了,我画导线的工具用错了

网友A:
你用的可能线条不对,没有电器特性的那种吧

网友B:
你只是把电源或者GND放在那了 没有连接,连接好了会有一个节点的。

网友C:
可能性是没有连接好吧

网友D:
不同的网络整一起了?
哥们,你找找DRC错误提醒~鼠标移动到这个错误附近,找找面板里面有没有提示之类的
这个图只能猜了~

网友E:
表示电气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