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利用晶闸管来实现AC-DC呢?

楼主(2013-06-02):
公司现在用的开关电源输入电流还不到60ma,大于60ma的负载,就带不动了。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我不喜欢用变压器,1是因为变压器要你定做,2是自己觉得变压器太复杂,体积大了。下面有2种方法,不用变压器。
1,用阻容降压,电流也只能在40ma。在小负载的时候,可以用,也是首选哈!
2,利用晶闸管的导通角可控,用稳压管来控制晶闸管的导通,来实现AC-DC!
但是不知道第2种方法可不可行,市面上怎么很少见这种晶闸管做的电源(相比阻容降压),不知道这种电源能提供多大的电流!

网友A:
晶闸管 输入侧谐波大、功率因数低、污染电网,成本貌似也不算很低。多用于10KW以上的情形。

而且用晶闸管你就不用变压器了吗?  输出多大电压?输入输出需要隔离吗?

60ma完全可以用开关电源。甚至线性电源都可以。

但是线性的电源变压器肯定比开关的大

估计原设计用开关电源是为了省体积?

那么使用晶闸管相控的话,变压器体积跟线性是相当的,都是工频变压器,也就是体积肯定会比开关电源大喽

网友B:
市面上很少见这种晶闸管做的电源,说明这种方法不可行

网友C:
理论上可以,但是价格不低,没优势啊

网友D:
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E:
晶闸管可以组成AC-DC呀,不过在小电流应用中一点优势也没有呀;
常规应用中
非隔离时可以直接挂接负载,得到脉动电流(电压)用于电池充电之类的,优点是电流大,体积小,缺点就是非隔离,功率因数低;
脉动电流经过LC滤波后可以得到稍微平滑的直流电,但是由于是工频,需要大体积的电感,按照现在的情况怎么算都不划算,以前有用的;
隔离的话需要工频变压器了,以前也有用晶闸管产生中频,高频电源的,现在IGBT的话优势更多

网友F:
用晶闸管?你确定要用这种低效的设计方案?

网友G:
六楼正解!…没有隔离!…

网友H:
没有隔离怎么敢放心使用,
就算是做调试也得在交流与电源之间接个调压器才敢用示波器做调试吧?

网友I:
1、没隔离;2、效率低

网友J:
可以是可以,不过控制电路就比较复杂,而且一般稳压应用后面还需要一级稳压环节。可控硅在导通后就只能等没有电流了才会关断,比如要输出24VDC,就只能等半周波的下沿接近25V时才导通,这一点是难以做到比较可靠的。电流可以做得比较大,至于什么隔离、PFC性能就相当坑了。

网友K(2013-10-09):
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

网友L:
可以用晶闸管做AC-DC,但由于此种方法不具备隔离功能,故要求隔离的地方是不能用这种方法的,除非加隔离变压器,功率小的时候不建议用这种方法!新的电源技术基本都采用开关电源,工作稳定输如电压范围比较宽,电源体积小!

网友M:
那些电镀工业用的整流器就是用的晶闸管,不过是低压大电流。36V/100A

网友A:
引用 网友M:
那些电镀工业用的整流器就是用的晶闸管,不过是低压大电流。36V/100A

非常正确,一般几百v以下 低压大电流可控硅做的非常常用。

一旦进入800V以上,IGBT全控桥成为主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