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驱动疑问

楼主:
请教个问题:
光耦这样驱动的话,如果Vin为低电平,电流灌入Vin, 发光二极管不导通;
如果Vin为高电平,发光二极管导通,此时Vin与3.3V电源等电位,R21上没有电流,
发光二极管的电流还是有Vin的拉电流能力决定,我分析的对吗?

网友A(2013-06-02):
我的一下看法   首先你为了让光耦中发光二极管不导通  让电流从Vin流入  这样对信号端有影响  比如灌电流较弱的控制器  会受到影响
再就是Vin如果不是绝对的地  有一定的电压  发光二极管也会导通
看到你输出端送入dsp了  我的经验就是你选择上拉为1k   最好上拉电压不要是5v   换为3.3v

网友B:
你分析的不太对。
Vin如果是3.3V,如果Vin拉电流能力极强,如果发光管压降就是3.3V,那么你的分析基本成立,R21无用可以不要了。
但是一般光耦里的发光二极管压降没那么大,Vin拉电流能力也不是十分强,那么Vin会被拉低。

再说,你这个电路设计的不好,二极管导通与否Vin都要拉或灌电流,太不环保了!
一般把Vin接到二极管负极,不要接地。这样灌电流则导通,反之无电流。

网友C:
“如果Vin为高电平”
Vin不能为高电平。高电平意味着允许电流流出。
Vin只能为高阻态,或OC(集电极开路)。

楼主:
lcdi说的有理,我的分析是有问题。
Vin这样接只能有两种电位,一个是低,另一个是二极管钳位电压(1.1V)
所以确实不会有高电平。
maychang回答的我再追问下,网上说高阻态的话就是“电平不确定,由后端确定”,
你说Vin为高阻态,这个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分析的不太对。
Vin如果是3.3V,如果Vin拉电流能力极强,如果发光管压降就是3.3V,那么你的分析基本成立 ...

光耦的导通电压就是1.4V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Vin为高电平”
Vin不能为高电平。高电平意味着允许电流流出。
Vin只能为高阻态,或OC(集电极开路)。 ...

to maychang,
  请问“vin不能为高电平,高电平意味着允许电流流出”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lcdi说的有理,我的分析是有问题。
Vin这样接只能有两种电位,一个是低,另一个是二极管钳位电压(1.1V)
...

Vin端悬空,就是高阻态。
显然Vin端悬空时,该点电平由R21和光耦决定,为1V多(光耦正向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o maychang,
  请问“vin不能为高电平,高电平意味着允许电流流出”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

即电流方向为从Vin点向右流,经光耦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