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正弦波下半周被钳位

楼主(2013-06-02):
问题:信号源(高阻输出)输出10kHz,500mv无偏置的正弦波接入乘法器AD734的X引脚(范围-1.25V~+1.25V),测试X引脚信号正常。减小电压幅值信号也正常。但是增大电压幅值时只有上半周电压正常增大,下半周电压增大非常缓慢几乎是被钳位,上下半轴波形不对称。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大家

网友A:
当你增大输入电压的时候,会使AD374发生饱和失真,所以你得到的波形是个已经失真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