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外部复位后无用,内核死了?

楼主(2013-06-02):
6月1日,下雨,工程上出现2块STM8S做的板子死机,指示灯显示就似没有程序烧录时一样,有开内部看门狗。
其中一块直接断电上电恢复正常;另一片短接NRST外部复位,现象没有改变,(如果程序复位,指示灯会有相应指示),对地短接VCAP (1uF)后,程序恢复正常。

注:因电路板在工程上,以上信息是工程人员反馈得到的。

请问各位老师,NRST外部复位和断电上电起的作用是否一样? 对地VCAP,是不是复位了内核? NRST复位不能复位内核吗?

MCU死掉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内部看门狗已经开启了,却也失效。

先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NRST外部复位和断电上电起的作用是否一样?  严格地说, 不一样. 里面有不同的标志位代表, 如果软件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处理, 那就不一样了.
对地VCAP,是不是复位了内核?  是的, 这是个很野蛮的做法.
NRST复位不能复位内核吗?      肯定是能够的

总得感觉, 可能是已经有别的复位源锁住了系统了. 所以导致 NRST 也没有用.
从手册上找一找有多少复位源, 一个个地排除吧

网友B:
另外需要关注一下,之前如果板子一直运行正常的话,文中提到下雨之后板子死机,可以排查一下是不是淋雨或者潮湿导致短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ST外部复位和断电上电起的作用是否一样?  严格地说, 不一样. 里面有不同的标志位代表, 如果软件对其进行 ...

版主你好,非常感谢,现在有个问题:
   别的复位源锁住了系统?
   仔细看了下手册,所有的复位源最终都作用于NRST 管脚,并在复位过程中保持低电平。
   按你刚才说的NRST复位是能复位内核的,那就是不管任何复位产生,最终都是可以复位内核,那么和对地短接VCAP作用是相同了。也就是不可能存在你说的复位源锁住了系统这个情况啊。

网友A:
不管任何复位产生,最终都是可以复位内核,  麻烦在于那个讨厌的复位源锁住了系统复位不释放哪!
对地短接 VCAP 作用是复位了这个复位锁定系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需要关注一下,之前如果板子一直运行正常的话,文中提到下雨之后板子死机,可以排查一下是不是淋雨或者 ...

谢谢老师。
如果说潮湿导致短路的话,那么断电上电也就不可能再重新运行正常啊,还有我说了对地短接VCAP,也能正常起来。
现在就是想确认刚才版主说的复位源锁住了系统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出现。
刚才看了手册,认为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
还有就是NRST产生的复位一定能复位内核吗? 和短接VCAP起到的作用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如果说潮湿导致短路的话,那么断电上电也就不可能再重新运行正常啊,还有我说了对地短接VCAP ...

那么还是想问一点在下雨之前电路板是完全正常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还是想问一点在下雨之前电路板是完全正常的么?

运行了一个多月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任何复位产生,最终都是可以复位内核,  麻烦在于那个讨厌的复位源锁住了系统复位不释放哪!
对地短接 VC ...

版主,你能帮看下手册吗? 看哪种复位源存在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是这样处理复位的,NRST脚加上拉电阻和电容,软件开了独立看门狗,其余的就没了。
对照了那几条复位源,EMS复位可能性很大。
因为是在工程上,有可能强静电导致EMS复位产生,那么强静电如果一直存在下去,那EMS复位是不是就一直产生?这个可能性太小了吧?

网友A:
很想帮你, 不过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 支持你, 不要放过任何细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行了一个多月是正常的

所以还是希望信息工程人员能多反馈一些信息会比较好,之前如果软件没有问题,还是需要搞清楚故障产生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你能帮看下手册吗? 看哪种复位源存在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是这样处理复位的,NRST脚加上拉电阻和电 ...

可能性太小了,那把板子良好接地再试试。
另外还是详细和工程人员交代一下具体的测试方法步骤。有时候因为他们不是很能贯彻开发人员的要求,可能有一些会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性太小了,那把板子良好接地再试试。
另外还是详细和工程人员交代一下具体的测试方法步骤。有时候因 ...

工程人员确实是按照告知的方式去操作的,只是不是很肯定信息是否完全准确执行。
老师,你说把板子良好接地?是数字电源GND通过Y电容接大地,然后外壳也接上大地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想帮你, 不过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 支持你, 不要放过任何细节.

谢谢版主
目前先想办法加些保护,看运行是否稳定。
再次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程人员确实是按照告知的方式去操作的,只是不是很肯定信息是否完全准确执行。
老师,你说把板子良好接 ...

嗯,有时候我觉得会有不能准确执行的情况。
我是说考虑到防静电的情况是这样的,需要接地,一般情况下不用也可以。
PS:都是工程人员,就不用老师了,大家互相交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任何复位产生,最终都是可以复位内核,  麻烦在于那个讨厌的复位源锁住了系统复位不释放哪!
对地短接 VC ...

想了下,如果说某一个复位源锁住了系统,参考手册说的几种复位介绍,分析应该是某一因素存在导致某一复位源一直存在,才锁住内核,无法释放,除非这一因素消失,才能不再使复位信号一直产生。然而我只是对地短接了VCAP,没做其他操作,那也就是那个因素并没消失,应该继续产生复位吧。
可事实上并没继续复位。
难道是工程人员没能短接好NRST?

网友C:
复位端口是硬件行为,如果复位不能初始化运行的话,考虑静电引起的闩锁效应,英文是latch-u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位端口是硬件行为,如果复位不能初始化运行的话,考虑静电引起的闩锁效应,英文是latch-up ...

谢谢斑竹,目前正向静电方面考虑。
因电路板已经做好,IO口难加TVS保护,因此从电源和外壳防静电考虑。
220V进入电源滤波器输出给开关电源,大地接入各个设备地,外壳也接大地。
这样的方式能否起到一定作用?

网友C:
静电防护在外部输入的地方做就可以了,比如键盘、插口,人可以接触到的地方等,没有必要在电路板的IO上弄,虽然这里可以做防护,但是已经是最后一级防护了,静电要穿过开关电源还是不太容易,建议你考虑其它的对外接口上的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电防护在外部输入的地方做就可以了,比如键盘、插口,人可以接触到的地方等,没有必要在电路板的IO上弄, ...

一共有2处对外接口,一处有变压器隔离,另一处就是485了。
485线长10米,PCB上没做隔离。如果要做485防护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

485电路

485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