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7VC的重映射引脚功能的疑问?

楼主(2013-06-02):
各位朋友,我最近做一项目需使用TCP/IP通信和4路usart通信,遇到些问题,望高手指点:
    用107的以太网口和4个串口,但是usart2与usart3引脚功能与以太网口的功能引脚有些是复用的。
请问:
比如PA2是usart2_tx/TIM5_CH3/ADC12_IN2/TIM2_CH3/ETH_MDIO,需使用usart2_tx和ETH_MDIO,LQFP100封装的107具有重映射功能,我想把usart2_tx映射到PD5,这样PA2还是使用ETH_MDIO功能,方案可行吗?没有用过重映射功能,所以不是很清楚,望指教,谢谢。。

功能                  未重映射                     重映射
usart2_tx                PA2                         PD5
ETH_MDIO                PA2                          无

PD5作为usart2_tx,PA2作为ETH_MDIO使用,不知可行与否,

网友A:
你的意思我理解了,我没有验证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你可以映射其他功能的复用管脚。测试下就知道了。

举个例子:
将PB6,PB7的IIC功能remap到 PB8,PB9,然后看看TIM4_CH1和TIM4_CH2能否工作就知道了。

等待楼主测试结果。呵呵。

楼主:
好的~呵呵,理论上讲功能模块互相独立使用,找时间测试下

网友B:
应该是肯定可以的,等待lz的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肯定可以的,等待lz的测试结果

已经验证了,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我理解了,我没有验证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你可以映射其他功能的复用管脚。测试下就知道了。 ...

可以的哈,功能模块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我理解了,我没有验证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你可以映射其他功能的复用管脚。测试下就知道了。 ...

已经试验了,可以这么干,谢谢关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验证了,是可以的

嗯,好的,恭喜解决问题~

网友C:
请教楼主个问题,设置了重映射USART3是不是对所有的管脚(RX、TX、CK、CTS、RTS)都同时生效呢?如果想只应用UXART3的TX和RX重映射,而把USART的CK、CTS、RTS当作普通的IO来使用,请问可以实现吗?应该如何设置呢?不吝赐教啊

网友D:
回LS:看你什么芯片。F2的话,每个pin可以单独配置是否remap;F1则一般是基于功能组remap的,但是对于USART3的remap有partial remap和full remap之分,你看看参考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E(2013-10-10):
引用 网友D:
回LS:看你什么芯片。F2的话,每个pin可以单独配置是否remap;F1则一般是基于功能组remap的,但是对于USART ...

版主,请教下:F103VC中PC0-PC3,是否只能做AIO,能否复用为普通GPIO的DIO?谢谢指点。: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