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菜鸟,求帮忙分析个小电路

楼主(2013-06-02):
这是将DTMF信号送入ADC进行采样处理的一个接口电路,请问这些电阻电容的大小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应该怎么计算呢?这是PSoC3的ADC模块。求高手帮忙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A:
R1 有点看不透.
C, R2, R3 构成高通滤波
R2, R3还产生DC偏置.
C, R1应该是构成ADC信号源阻抗. 这个想法, R1更小的话应该更好.
也有可能是考虑了ADC输入阻抗, 用一个比较大R1来保证高通极点不会出现异常.

网友B:
第一:R2,R3导致VDD/2的直流偏置,是ADC需要的。
第二:C的电容值很大,和RC滤波意义不明显。主要是隔直了,保证AD输入偏置稳定在VDD/2
第三:R1的作用是和ADC内阻分压,外部输入电压肯定大于ADC最后量程,需要R1分压,具体值要看ADC内阻,外部输入电压范围和ADC量程三个值决定。另外R1的值远小于R2,R3,在不要求精确的情况下基本可以认为R2和R3影响线性的可忽略
第四:通过电路可以看出,这个ADC的采样精度不会很高,输入信号频率也不会很高,交流信号,频率应该没到M级别,在K级别

网友C:
这是交流耦合电路,提供一定的偏置。

网友D:
电容C是隔直电容,R2和R3提供偏置电压,电阻R1有保护ADC输入端的作用,比如电容C短路失效,电阻R1则可起限流的作用,从而保护ADC的输入端。但是个人觉得电阻R1应该靠近ADC输入端,而不是处于隔直电容和偏置粉压的中间。
总的来说,这样处理作为ADC的输入电路不太常用,常用的方法是运放的输出接ADC,偏置或者隔直都在运放那端处理。

网友E(2013-07-06):
adc输入阻抗极高,R1没有理由和adc内阻分压

网友F(2013-09-23):
飘过,看不懂!!!

网友G:
某些运放可以采用单电源供电。但是单电源供电时需要创造一个“虚地”,也就是VDD/2。这里的R2,R3就是用来干这个的,阻值一般较大以减小误差,有时候还需要用可变电阻来调节。而R1起到一定限流保护作用。C不用说自然是用来隔直的,从10uF的容值来看。。。信号频率应该在10-100kHz

网友H:
三楼的分析比较正肯,DTMF本来就是双音频信号,在K级,所以分析应该在隔直钳位方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R1 有点看不透.
C, R2, R3 构成高通滤波
R2, R3还产生DC偏置.

R1和C就是阻容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