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菜鸟,求帮忙分析个小电路

楼主:
这是将DTMF信号送入ADC进行采样处理的一个接口电路,请问这些电阻电容的大小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应该怎么计算呢?这是PSoC3的ADC模块。求高手帮忙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A(2013-06-02):
我先来抛砖引玉吧
R2、R3只是用来取中点电位的,只要数值相等,大小要根据电流来确定,取100k这样电流消耗少,如果更大就不好了,就会跟ADC输入电阻相互影响了,取值小一些中点电位更稳定,但耗电大一点,而且信号过来也小点了。
C当然是耦合交流信号的,隔直流。R1则是……似乎不要也可以

楼主:
请问这个电容为什么要取10uF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容为什么要取10uF呢?

我明白了!
这个电容的取值有一定的计算,应该是根据R1和C来算频率的,一个简单的高通,根据你的DTMF频率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