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一个关于使用RTOS时,有没必要用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13-06-02):
在单片机中用看门狗的原则是,整个主循环只有一条喂狗指令(前提是你的程序思想得入门)。
但在RTOS中,每个任务都是一个主循环,如果每个任务都喂狗,那么当CPU跑在其中一个任务时,PC指针跑飞,
那么这个任务就死掉了,当然其他任务仍然会继续正常运转。
问题就来了:这样喂狗是无效的,那么在RIOS中,怎样发挥看门狗的作用呢,以使当一个任务跑飞后能让系统复位。或者谁有更绝的招,能让这个任务恢复,而不用系统复位?

网友A:
真搞笑,PC指针跑飞了其他tasks能正常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搞笑,PC指针跑飞了其他tasks能正常运转???

能的,前提是你每个人任务写的够独立。更多楼下的给他启蒙吧,上班没时间讲了。

网友B:
我认为没有必要用,即使用了,作用也大大打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的,前提是你每个人任务写的够独立。更多楼下的给他启蒙吧,上班没时间讲了。 ...

别作梦了,小童鞋。task再独立,PC只有一个,进入未知状态不依赖复位你怎么恢复?讲给我听听让我也乐一乐。

是这个道理

网友B:
pc跑飞,一般RTOS还是可以正常切换到其它任务的,只是切回时那个任务还是跑飞的
因为
每个任务都有独立堆栈

网友C:
有必要呀。某任务总是飞,总是没有做某件事。或者总是耗费了CPU,99%的资源 。像XP,你总是要重新启动吧?

网友D:
做个监控任务,每个任务都定时向这个监控任务汇报心跳,监控任务控制是否触发看门狗。
如果监控任务本身死了,会立即被狗咬。

网友E:
我只用过STM32,针对于STM32F103系列的微控制器,即使用上了RTOS,程序跑飞后,是不能进行任务切换的,即使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独立的任务堆栈,但只要程序跑飞,就会进入系统异常状态,进入硬件FAULT或MEM FAULT之类的中断死循环,这类异常是优先级最高的,而RTOS是基于时钟中断的,这类中断的优先级是在异常优先级之下的,所以不能得到响应,自然也就不会进行任务切换了,所以死了就死了,不会在跑到其他任务中去。

网友C:
硬件异常通常 是PC跑到了不存在的,非法的地址上了。既然死在硬件异常中,那在硬件异常的死循环中放个狗就行了?

网友A:
任务卡死是任务卡死,PC跑飞是PC跑飞,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为什么要绞到一块乱说?
某个任务卡死其他任务可能正常执行,像ucos-ii比卡死任务优先级低的任务也会完全卡死,高的还可以执行。任务卡死找卡死的原因,正确设计的任务是不可能卡死的。

网友F:
咱们做的实时系统,据我所治,没有内存保护,如果pc指针跑飞,系统不出问题的概率很小的。。
不过看门狗和RTOS是应该分开考虑的。。不能把rtos的可靠性依赖看门狗,当然同样道理,你自己的程序其实也不应该依赖看门狗的。
实际上,很多公司怕把系统搞复杂,怕能维护的人很少,不是很喜欢用系统。其实现在懂这个人越来越多,根本就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作梦了,小童鞋。task再独立,PC只有一个,进入未知状态不依赖复位你怎么恢复?讲给我听听让我也乐一乐 ...

系统有一个SYSTICK,即使跑飞了也会在SYSTICK中断时进行任务调度,如果当前被跑飞的这个任务没有把任务调度给LOCK掉、是还可以进行调度,调度到其他任务当中。
PC是只有一个,那每个任务要堆栈是干什么的?作用之一不就是保存每个任务的PC指针么?你这么大的人了还让小童鞋给你普及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监控任务,每个任务都定时向这个监控任务汇报心跳,监控任务控制是否触发看门狗。
如果监控任务本身死 ...

方法可行。还有更好的吗

网友B:
基于RTOS的程序往往是消息驱动机制,定时报告不是浪费RTOS吗,而且监控任务的优先级必须最高,这不明显浪费资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有一个SYSTICK,即使跑飞了也会在SYSTICK中断时进行任务调度,如果当前被跑飞的这个任务没有把任务调 ...

不胡说八道会死吗你?原来你用的是STM32,前面已经有人说的很清楚了,跑飞直接进HardFault,根本不会像你做白日梦那样还会进Systick,顺便说下,UCOS也不是用Systick进行任务调度的,你把systick关了无非是OSTimeDly不能用了而已,其他任务调度依然正常。感觉你什么都不明白,Cortex-M3的异常处理没弄明白不说,连抢占式RTOS基本工作原理都不懂。

网友G:
楼主把OS想得太神奇了,OS只是帮你切换了一下罢了,他自己就是主循环,你其它的"主循环“都是假的。
一个单片机PC指针只有1个,跑飞了整个都飞了。
打整狗的工作应该给OS本身。
(一些内核带有监控功能的另行讨论,比如ARM)

网友H:
凑凑热闹,围观各位大神。:lol

网友I:
我想的办法是建一个监控任务,其它任务分两种,一种是一直在运行的,比如指示灯闪烁,一种是遇到事件才运行,比如串口接收后的处理,
前者按时给监控发信息,没有就认为死了,后者监控隔一段时间查询一下进入的条件是否正常,比如中断使能位,波特率等寄存器是否正常。然后任务开始时发一个信息,结束后再发一个信息,间隔时间不正常就是有问题了,看具体情况是否复位。监控本身喂独立狗,和窗口狗。监控监控间隔不对就触发窗口狗。 没试过,参考别人的设计。
大家有什么意见么?

网友I:
监控的优先级最高或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胡说八道会死吗你?原来你用的是STM32,前面已经有人说的很清楚了,跑飞直接进HardFault,根本不会像你 ...

谁告诉你只有ARM才能跑ucos,你老先生说话那么多破绽。那些没hardFault功能的单片机,跑位了会跑哪去?跑到哪??是跑到hardFault里还是跑到你那长刺的口里?
至于你下面说的“你把systick关了无非是OSTimeDly不能用了而已”,你妈比自己再去看看书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告诉你只有ARM才能跑ucos,你老先生说话那么多破绽。那些没hardFault功能的单片机,跑位了会跑哪去? ...

没Hardfault的单片机跑飞了天知道能跑哪去,你问我我问谁?你连这个都看不懂也敢舔着脸跟我说话?

ucos是抢占式RTOS,很多二逼小白以为Systick是ucos任务调度的唯一手段,如果这是真的,ucos就是时间片任务调度器,时间片没到根本不会响应事件,二逼小白不觉的矛盾吗?滚回去看书的该是你!

网友F:
就这点事还能整的这么热闹呀,  娱乐无处不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Hardfault的单片机跑飞了天知道能跑哪去,你问我我问谁?你连这个都看不懂也敢舔着脸跟我说话?

ucos ...

认栽了今天,碰到二姨家人才了!
我懒得跟你讨论Ucos里任务调度细节,谁不知道信号量,邮箱什么的会引起调度。。这种小白的问题你跟我纠缠我都觉得膈应,就像跟有狐臭的人扭打在一起时的感觉一样。
你TM不知道没HardFault功能的单片机PC跑飞后会到哪,你就闭嘴,这个时候狗都比你强,我说的狗是看门狗。我开这个帖子就是要讨论如何用看门狗拯救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Hardfault的单片机跑飞了天知道能跑哪去,你问我我问谁?你连这个都看不懂也敢舔着脸跟我说话?

ucos ...

我还想推断一件事,你咋知道很多小白就像你一样曾经以为“Systick是ucos任务调度的唯一手段”?
这么二逼的低级想法只有你意淫的出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认栽了今天,碰到二姨家人才了!
我懒得跟你讨论Ucos里任务调度细节,谁不知道信号量,邮箱什么的会引起 ...

“但在RTOS中,每个任务都是一个主循环,如果每个任务都喂狗,那么当CPU跑在其中一个任务时,PC指针跑飞,那么这个任务就死掉了,当然其他任务仍然会继续正常运转。”

用你自己的发言抽你自己的耳光。

又不正常运转了,又要看门狗了。你知道PC跑飞了跑的哪里了?讲给我听听让我也乐一乐了,讲不出来就闭嘴。

网友J:
我没研究过OS,不过根据我的理解:
在OS中,任务独占CPU只是表象,各个任务和内核之间应当在不停的沟通和协调,你首先保证内核调度不死,再给每个任务设置一个软件看门狗,例如任务执行超时退出等,这样是不是就有了一定保证?

另外,你到底是想保证什么不死?保证内核不死和保证每个任务执行不死,这应该是两回事情把。

网友I:
还是讨论技术吧,我认为保证内核不死和每个任务不死都是一样重要,当然办法不一样。

网友I:
哪个死了客户都会投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还是讨论技术吧,我认为保证内核不死和每个任务不死都是一样重要,当然办法不一样。 ...

单个任务卡死,是软件设计逻辑bug,这个问题绝对不能依赖看门狗来解决,否则整个系统的可靠性会非常差,只能靠仔细调试来解决问题。

看门狗解决的问题只应该是由于硬件干扰导致的软件运行不正常。

网友F:
不管各种cpu体系架构,只要没有用到类似MMU的功能,跑飞可以认为系统已经不可靠了。其实本质上跟裸机没有区别。
既然我们都是玩实时系统的, 所以纠结这些真的没有啥意义了。:)

网友K:
这个问题坛子里以前讨论过,好像是叶公的帖子,最好的办法是用另一个MCU监控

网友L:
楼主,嵌入式系统的多任务,任务PC跑飞后再恢复。理论上是可以做到
不过这么做的开销和限制条件,你会觉得不如重启来得合算

比如你要处理跑飞的情况,那你的程序中得随时检测PC是不是飞了。
只有这样,飞了之后才能即时还原,减少对其它任务的影响。
一般OS的时钟是几十ms,你把他改成几十ns
这样程序走两步,你就检测一下有没有飞:lol
飞了就用前面没有飞的状态还原。
这个时候你的问题又来了,万一检测程序飞了怎么办:L

网友M:
我觉得就楼主这个问题讨论解决方案的意义不大.
我想lz想解决的现象是这样的:在一个任务中,pc指针跑飞.即使用其他的事件触发让RTOS进行任务调度.但是返回该任务的时候pc指针还是跑飞的状态.lz可能希望能够判断出哪个任务跑飞并只重启这个任务.
但是pc指针在跑飞的时候怎么能确保不会对系统造成影响.整个系统都是不稳定的.那恢复某个任务又有什么意义.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单个任务卡死,是软件设计逻辑bug,这个问题绝对不能依赖看门狗来解决,否则整个系统的可靠性会非常差, ...

如果在监控任务里加入日志输出功能,倒是调试的一个好助手,可以看到哪出问题了。

网友N:
楼主想法是好的, 只是现实很无奈。

理论上,只要调度中断及其调度核心不被干扰,还是能够维持运转的。嵌入式一般都没有硬件虚拟地址的保护模式, 所以很难止损。楼主应仔细思考楼上的诸位大侠的建议:
"不过看门狗和RTOS是应该分开考虑的。。不能把rtos的可靠性依赖看门狗,当然同样道理,你自己的程序其实也不应该依赖看门狗的。"

网友O:
用不用看门狗项目是否使用RTOS无关

网友P(2015-08-14):
相当热闹啊,我也来凑一脚,说的不好勿喷!
首先,我觉得看门狗在RTOS下还是必要的,在每个任务的主循环里都加上吧,万一用上了呢?
再来说说,是不是白喂狗的问题,当然有可能白喂了!举个例子:
在AVR或430这些没有硬件错误中断的MCU上,跑freertos,现在跑2个任务,Task1是周期型的100MS运行一次,Task2则是等待信号量执行,这个信号量由串口中断给,Task2的优先级大于Task1,当Task1跑不见的时候,只要串口中断按时来,Task2中就还在喂狗,所以Task1中喂的狗就白喂了!
呵呵!大家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如果有不同意见欢迎探讨!

网友Q(2018-11-13):
好帖子,讨论够激烈。

网友R:
程序过于依赖狗来纠错,个人认为这不是个好事情,因为就算狗咬了,你应该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