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M6446+NAND Flash烧写问题

楼主(2013-06-02):
我用的NAND是K9F2G08,挂在仿真器上可以读到芯片ID信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读出来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是一致的,但是掉电后,读出的数据与写入的数据不一样。我用的烧写程序是在官网上下载的NANDWRITE工程。用这个工程可以烧写合众达64M的NAND,烧写K9F2G08为什么不行呢?会是什么原因?
请神们赐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页缓冲的问题

楼主:
能读出ID号是否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读出ID号是否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呢?

应该硬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在线仿真时是合适的   烧写到flash中就不正常工作  是这个意思吧
链接中的看能否帮到你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5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仿真时是合适的   烧写到flash中就不正常工作  是这个意思吧
链接中的看能否帮到你
http://bbs.21ic ...

感谢俩位版主,明天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