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运放中电阻电容作用

楼主(2013-06-02):
下图是一个三级运放电路,请问第一级运放中,R90、C69作用?二级和三级运放之间的R104、R107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别说那么多电阻电容,前两级运放我都不知道有什么用。一级跟随,再一级反相,第三级却是同相输入!

网友B:
C69进行频率补偿,防止杂散电容影响等。R90形成反馈(C69也有反馈,不过频段效应有差别)。R104起点保护作用,也可能能避免环路LC效应的振荡(如果线长等其他情况,增加阻尼系数),R107看不懂有什么用。
请高手拍砖!

网友C:
跟随器一般加在两级中间的,做阻抗匹配作用,相当于一个阻抗变换器,你这以及第一级应该要放大(无论同向和反向输入),正如春阳老师所说,第三级应该也要保持和第一级一致,所以不知道这个电路做什么用。如果是单纯放大,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那么多电阻电容,前两级运放我都不知道有什么用。一级跟随,再一级反相,第三级却是同相输入! ...

我们采集的是负压,所以只用到了一次反向,第三极通过MOS管实现增益的可控。对于哪些电阻电容,我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D

楼主:
引用 网友B:
C69进行频率补偿,防止杂散电容影响等。R90形成反馈(C69也有反馈,不过频段效应有差别)。R104起点保护作 ...

运放没学好啊,你说的哪些作用不懂啊。C69是怎样实现频率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随器一般加在两级中间的,做阻抗匹配作用,相当于一个阻抗变换器,你这以及第一级应该要放大(无论同向和 ...

我们采集的电压是负压。用第一级运放是利用其输入电阻很大的作用,减小运放电路对采样点电压的影响。
跟随器怎样实现阻抗匹配的呀?第三极为何需要和第一级保持一致呢?
继续回到主题,R90、C69、R104、R107起什么作用?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随器一般加在两级中间的,做阻抗匹配作用,相当于一个阻抗变换器,你这以及第一级应该要放大(无论同向和 ...

再问一下,二级、三级运放的输入电阻怎么知道?

网友D:
C69的作用,个人觉得是减少输出波形毛刺的作用,以前在Ti 的资料上见过他们的工程师在在跟随器的反馈端并上一个皮法级的电容,使得输出端原本有很多毛刺的波形变得很漂亮,但是只对特定的放大器起作用。至于R90和R97,两个电阻都是100欧姆,Rout=100/100 *Rin  不放大,就是跟随器吧。两级运放之间加一个100欧姆左右的小电阻除了起阻抗匹配的作用外还有隔离前后两级干扰和减少冲击电压的作用,自己的拙见,欢迎拍砖

怎么减少毛刺的?原理?

网友E:
很像高频的发射功率控制电路
个人感觉。。

网友F:
R107起的是直流偏置的作用,稳定运放的输入端!个人理解,请拍砖

网友G:
引用 网友F:
R107起的是直流偏置的作用,稳定运放的输入端!个人理解,请拍砖

同意。

网友H:
R90和C69组成低通滤波

网友I:
个人愚见,有的是消振电容,容量较小的电容,有的则是跟电阻配合,调整频率增益,容量较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放没学好啊,你说的哪些作用不懂啊。C69是怎样实现频率补偿?

OP负相输入端银环境影响有杂散电容,而次杂散电容将引入相位滞后,加入C69进行“中和”。

网友J:
R90,R97是匹配的,也俗称输入阻抗匹配,C69是因为加了R90才有的,防止振荡用,也可用作降低运放的速率。但在跟随器里面基本不会这么吹毛求疵,简单短接即可,只有在有放大倍数电路里才讲究。
R104也是相同的输入阻抗匹配,等效510||(3*510)。
R107纯粹是找抽。

网友C(2013-08-15):
107一点作用的没有,没必要做直流偏置,回答上面的问题,阻抗变化器就是自动匹配阻抗的,c69是防止环路振荡的,这个要牺牲一定的转换速率为代价的。

网友K:
R90是限流作用。
C09是作者完成限流作用,又不想失去快速响应的特性,而加入的微分。

网友L:
不理解R107的用法,

网友M:
这个电路很简单,从单个电路来看的话,是以个低通滤波器。用运放虚短和虚断的原理写出其传递函数,然后画出波特图,分析其频率响应特性,增益,和相位裕角。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电路很简单,从单个电路来看的话,是以个低通滤波器。用运放虚短和虚断的原理写出其传递函数,然后画出 ...

呵呵 谢谢回复。已经结贴了,木有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