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adance生成网表时,没反应

楼主(2013-06-02):
原理图设计完成。
footprint用的以前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生成标签页:PCB Editor这种格式。
设置路径和勾选Create PCB Editor Netlist,点OK,没有输出任何文件。

查了半天了,发现是Setup中configuration file为空,但是,怎么确定这个文件是哪个?

请哪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还是没有生成啊。

网友A:
文件DRC 通过没?
点create netlist
然后等待 是否生成,不成功 看底下提示 error的地方,修改即可

网友B:
弹出错误了吗?

网友B:
不是输出文件,是一个allegro的文件夹

网友B:
你用pcbeditor 导入这个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出错误了吗?

生成网络表提示
Design
E:\abc|def\*******************
will be saved prior to netlisting.后,点击确定,什么反应也没有,session log里也是空的。

pcb editor里的
devpath
padpath
psmpath也都设置了,怎么就是不行呢。
唯一觉得异常的地方是,
create netlist中
create allegro pcb editor 后面有个【setup】,里面的configuration file:不知道为什么为空的,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DRC 通过没?
点create netlist
然后等待 是否生成,不成功 看底下提示 error的地方,修改即可  ...

生成网络表提示
Design
E:\abc|def\*******************
will be saved prior to netlisting.后,点击确定,什么反应也没有,session log里也是空的。

pcb editor里的
devpath
padpath
psmpath也都设置了,怎么就是不行呢。
唯一觉得异常的地方是,
create netlist中
create allegro pcb editor 后面有个【setup】,里面的configuration file:不知道为什么为空的,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输出文件,是一个allegro的文件夹

在左侧的design Resources中,有个outputs,生成的输出文件名字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吧?

网友C:
@forgot过来看一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生成网络表提示
Design
E:\abc|def\*******************

应该是直接带的cfg的文件吧。

网友B:
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allegro.cfg 按照这个找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生成网络表提示
Design
E:\abc|def\*******************

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allegro.cfg 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allegro.cfg 按照这个找找。

感谢青竹版主。
我试了,说是参数错误。

初步验证,是15.5不能在win7上包揽全功能。
您有16.5么?:lol

楼主:
我重装winxp系统,软件工作正常了。苦逼的win7.:dizz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allegro.cfg 去找找看。

感谢小梅

感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青竹版主。
我试了,说是参数错误。

是小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重装winxp系统,软件工作正常了。苦逼的win7.

;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小梅

;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猴哥,你把梅版说的太女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猴哥,你把梅版说的太女孩了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MM 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青竹版主。
我试了,说是参数错误。

16.5有的。太大了,不过可以在网上下载,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MM 呢?

猴哥又造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小梅

猴哥太客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小梅

: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要跟着猴哥思维跑。容易跑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重装winxp系统,软件工作正常了。苦逼的win7.

是呀,感觉xp还是做研发顺手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小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5有的。太大了,不过可以在网上下载,速度还是可以的。

青竹版主,您用的是哪个文件,请提供一个链接。
怕病毒,怕**,怕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青竹版主,您用的是哪个文件,请提供一个链接。
怕病毒,怕**,怕试用。 ...

问小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要跟着猴哥思维跑。容易跑偏的。

为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啊?

是呀,为什么?@梅花望青竹

网友C:
@梅花望青竹  说不清楚,我会恨你的

网友F:
搬个板凳,围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啊?

一个筋斗十万百千里,能不跑偏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梅花望青竹  说不清楚,我会恨你的

我晕,不至于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青竹版主,您用的是哪个文件,请提供一个链接。
怕病毒,怕**,怕试用。 ...

好像在115网盘下载的。
Base_SPB16.50.000_wint_1of5 :http://u.115.com/file/e6kpzze5
Base_SPB16.50.000_wint_2of5 :http://u.115.com/file/bhdtrxup
Base_SPB16.50.000_wint_3of5 :http://u.115.com/file/e6kggk15
Base_SPB16.50.000_wint_4of5 :http://u.115.com/file/bhdtrbr9
Base_SPB16.50.000_wint_5of5 :http://u.115.com/file/e6kgesp4

具体哪个给忘了的。你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青竹版主,您用的是哪个文件,请提供一个链接。
怕病毒,怕**,怕试用。 ...

**问题都是一样的,格式很固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专家啊

都是百度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求带啊

哪里有问题?

网友H(2013-12-13):
其实,只要在兼容模式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将软件的打开方式,用windows XP 兼容即可

网友I(2015-10-19):
引用 网友B:
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allegro.cfg 按照这个找找。

感谢,新手也遇到了这个困惑

网友J(2016-08-18):
引用 网友H:
其实,只要在兼容模式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将软件的打开方式,用windows XP 兼容即可 ...

兄弟,你简直救了我的命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