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入模式和输入捕获模式

楼主(2013-06-02):
用定时器2的通道1和2作为PWM的输入模式通道测量占空比和频率,通道4作为另一路的输入捕获模式通道测量频率,结果测量的占空比和频率准确,通道4的测量频率就不准了。难道是不能用同一个定时器的原因?

网友A:
PWM的输入模式 只能用 1 和 2通道 ,  3和4 通道不能作为PWM输入的  你仔细看 手册  上面有说到的

你需要2路PWM输入 就需要 2个定时器的 1和2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的输入模式 只能用 1 和 2通道 ,  3和4 通道不能作为PWM输入的  你仔细看 手册  上面有说到的

你需要2 ...

我用通道4只是作为输入捕获,而不是pwm输入模式啊。后来将输入捕获改为另外一个定时器,当同时打开定时器进行测量,pwm输入测量到的数据正常,而捕获通道的数据就不正常了,但当把pwm输入的关闭了,则数据又正常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电路上相互干扰   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或者是中断发生冲突   导致这个现象   这个需要一步一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