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电阻选择--千分之一精度

楼主(2013-06-03):
各位大侠,
  今天在选采样电阻,准备用插件式的,好散热精度准备做到千分之一,算了下,除去电阻阻值误差(这个倒可以电桥校正),就主要考虑温漂了。如果是25PPM,那么温度变化10度造成的误差是千分之0.25,小于千分之一,貌似可以。
  没买过这种电阻,不知道网上的可靠不,见附件,淘宝上的。这温漂和电阻精度不会吹牛吧。金属膜的。
  说是天津三环品牌1R-10R 1M-3M 之间都是0.8元 12R-910K都是0.5元,问店主,对温漂不是很有把握。。。。
您量大优价
  谢谢!

网友A:
25ppm的金属膜零售好像没那么便宜。
50ppm差不多。
你直接买集成的电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ppm的金属膜零售好像没那么便宜。
50ppm差不多。
你直接买集成的电桥好了 ...

多谢大侠,
  集成电桥电桥有推荐么,VISHA的?貌似很贵啊。。。。。

网友B:
:lol菜鸟,俺给你置顶

网友C:
应该靠谱。
现在较精密的电阻做到25ppm不难,而且价钱不贵。
我一直用一款德国品牌Vitrohm的0.1%精密电阻,1/4W,6环,就是0.5元1只,本地电子市场买的。指标温度系数就是25ppm/C,实测很多低于10ppm/C。

刚看了下,淘宝上倒没有这个牌子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靠谱。
现在较精密的电阻做到25ppm不难,而且价钱不贵。
我一直用一款德国品牌Vitrohm的0.1%精密电阻, ...

多谢大侠,
0.5元,这个价格真是爽爆了,哈。不知道有推荐的网址么,或者联系方式,那样就更好。买到假货后果很严重啊。。。。我淘宝搜搜看先。

网友D:
1/4W,0.1%,25ppm,这个指标的金属膜电阻很容易买到的,一般都是几个并联做采样电阻。

网友E(2014-04-18):
 北京明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多年专业从事被动电子元器件销售公司,公司主要一级代理销售:高精密电阻、低温漂电阻、精密排阻、万分之一精度贴片电阻、千分一精度贴片电阻、万分之五精度直插电阻、千分之一精度插件电阻等产品。公司成长至今始终**把“品质、服务”作为公司的企业之本,力求为电子厂家及各商家以最实惠的价格提供最优质产品服务,欢迎新老客户洽询、取样。

QQ: 718512289
手机:15210969646
电话:010-82967213-810
传真:010-82967213-811
网址:http://www.vk-dz.com   http://sh.vk-dz.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上奥世纪B座1026室

网友F:
有这么便宜?我以前在安徽蚌埠一家单位申请的样品非常好,就是忘记名称了...不过,应该不会像你说的的这么便宜

网友G:
少量的就买vishay的吧,反正我用0.1% 0805 25ppm tnpw系列,整盘买折合到单只1毛多(零售的贵点,但是也不离谱,Vishay的还是很靠谱的,不过不要买之前最好确认那个系列是不是有高精度的,淘宝上见到有1%充.1%的),质量不错,0805封装很多国产的就是骗人的,拿表一测就知道啥样了。 直插的估计国产的确实有不少做的好的,不过我还是愿意买Vishay等大厂的,不用担心虚标,还的自己回来确认。

网友E(2017-08-18):
  北京明辉峰尚科技有限公司是台湾VIKING(光颉)大陆地区华北代理,代理产品包括:精密贴片电阻,精密插件电阻,合金贴片电阻,射频贴片电容,射频贴片电感,贴片功率电感等产品.公司致力于电子元器件的经销与推广。公司奉行“诚信为本,互利互惠”的宗旨,取信于客户并以“信誉至上,诚实守信”的服务理念,保证货源充足,交货快捷。

QQ:718512289
手机:15210969646
电话:010-82967213-810
网址:http://www.vk-dz.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上奥世纪B座1015室

网友H:
MARK下,有时间看看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