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点关于频谱的知识

楼主:
1、对于能量信号n(t)。 频谱:n(t)的傅里叶变换。
                                     频谱密度:怎么求?
                                     功率谱:0。
                                     功率谱密度:0。
                                     能量谱:频谱模制的平方。
                                     能量谱密度:怎么求?
2、对于非周期性的功率信号f(t)。 频谱:怎么求?
                                                     频谱密度:怎么求?
                                                     功率谱:怎么求?
                                                     功率谱密度:怎么求?
                                                     能量谱:无穷?
                                                     能量谱密度:无穷?
3、对于周期性的功率信号t(t)。频谱:是t(t)的傅里叶变换还是t(t)展开成傅里叶级数的系数?
                                                 频谱密度:怎么求?
                                                 功率谱:怎么求?
                                                 功率谱密度:怎么求?
                                                 能量谱:0?
                                                 能量谱密度:0?
不要给我推荐书,我看了几本说的都不一样,有的说谱和谱密度是一个概念,有的又分开讨论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3-06-03):
一般来讲,无论什么信号,频谱就是是傅里叶变换,功率谱就是频谱的平方除以负载,密度的话如果不是白信号一般是包含带宽平均概念的,如果是白信号,那么功率谱的值和功率谱密度是一样的,单位不一样。频谱的单位是dbm(dBw),功率谱密度是db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无论什么信号,频谱就是是傅里叶变换,功率谱就是频谱的平方除以负载,密度的话如果不是白信号一 ...

收获颇多~谢谢你,另外白信号不是针对随机信号的吧?我想问确知信号的功率谱密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获颇多~谢谢你,另外白信号不是针对随机信号的吧?我想问确知信号的功率谱密度。。。 ...

白信号不仅仅是随机信号,更重要是指频率不相关的信号,一般常见的就是高斯白噪声。一般通信的信源都是随机信号,但不一定是白信号。确知信号傅里叶变换得到功率谱之后,在带宽内积分就是功率,除以带宽就是平均功率谱密度了,如果有条件,找一个频谱仪,measure模式下一看就明白了

PS:有意思的是,其实在学通信的过程中,信噪比的公式中噪声功率会用到噪声的功率谱密度乘以带宽,而信号则是直接算带宽内积分功率的,所以一般而言,确知信号的带宽内平均功率谱密度没有什么使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