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串口编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6-03):
    我有一ARM开发板,上面只带有一个RS232串口,现在我要控制3个外设,都是用串口通信。其中一个外设我接在了232串口上,另外两个我用USB转TTL的方法,接在了开发板的两个USB口上。
    这样解决了硬件上串口不够的问题,但是在软件里如何区分指令是发给哪个外设呢?主控制器发送数据,3个外设会不会都接收到?虽然他们的串口号不同,但是程序里给如何区分呢?除了靠定义不同的数据格式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求解,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先发分机号,再发数据。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支持多机通信方式. 不过 USB 的串口估计不会支持.
所以. 主控制器发送数据,3个外设会不会都接收到? 这是肯定的.
通过通信协议, 先控制从机号, 再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C:
你的问题是多余的,把软件写起来自然就知道了
用节点号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