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模块配置的顺序问题

楼主(2013-06-03):
各位DSP使用高手,大家好,我有个新问题向大家请教:我们利用DSP内置ADC采样单元进行数据采样时,一般在例程的公共文件DSP280x_SysCtrl.c里就会启动ADC的时钟,也就是我们的在配置ADC模块寄存器之前就启动了ADC时钟,现在我想在配置完ADC单元寄存器后再启动ADC模块的时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行还是不行了!

网友B:
配置ADC的寄存器是由系统时钟来完成寄存器地址的写值   配置完再启动ADC的时钟  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行还是不行了!

试了,结果是必须先配置ADC模块时钟,然后写寄存器,ADC才工作正常!: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结果是必须先配置ADC模块时钟,然后写寄存器,ADC才工作正常!

下来准备尝试一下

网友:
尝试一下

网友C:
不知道答案

网友B:
也没得到具体是什么原因  但只能先开启ADC的时钟  lz有没有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得到具体是什么原因  但只能先开启ADC的时钟  lz有没有找到原因

我也没有找到确定的原因啊,算了结贴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