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上面的参数怎么看大小

楼主(2013-06-03):
朋友们,我手头有2个钽电容 上面显示的是
A:      225V  913F1
B:        225V   103F1

这两个都是2.2uF 吧,可以互相代替的吗?后面那个913F1之类的是什么,望指导一下

网友A:
你只要看 225V 即可,2.2uf V 代表35V即可
后面那几个字,具体的意思,你要找厂家才明白,估计是年份 日期 批号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