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尖峰判断算法

楼主:
那个红线的尖峰 用什么算法才能正确判断  他是时间顺序的 前面有尖峰的时候不知道后面是否还有尖峰   正常的尖峰是前面慢慢上升后面慢慢下降 很平滑的  但是实际运行的时候有噪声 可能会有个小的错误的尖峰

网友A(2013-06-03):
当前点比前后两个点都大,即得到一个尖峰。
把得到尖峰排序,就可得到最大的尖峰。

网友B:
如果要实时性 就不知道怎么搞了,或者脉冲按一定频率可以用自相关函数计算按频率来,如果只是一定范围内的局部最优,可以加窗函数取一小段时间,然后取局部最优,窗函数的取值影响实时性

网友C:
赞同楼上 wen_hau. 首先可以使用自相关加强脉冲,其次可以通过计算脉冲功率得到脉冲功率谱,然后过滤可得纯净的脉冲。

网友D:
横轴是容积
纵轴是电压?

这个不是时域图
用相关 窗长不好定 有大尖峰也有小尖峰

还是斜率实际一些

for i = length(buffer) : length(RED)
    Y(i) = ( RED(i) - mean(buffer) )^2;
end

应该明显一些了吧

网友D:
再把A型峰的 正负斜率阈值确定下来 以及窗内峰高
再用这个模子去扫
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