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me on me! 今天才知道 USB 阻抗控制90欧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6-03):
以前以为PCB板USB差分信号线阻抗控制在90欧姆是板子上的走线的阻抗是90欧姆,就是用万用表量出来的电阻值是90欧姆, 今天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应该是指信号线的特征阻抗,这个阻抗跟走线的长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A:
正常,大学老师没有教过,工作几年,自己才能理解

网友B(2016-07-11):
关键要明白为什么是90R,而不是100R,80R。。。

网友C:
讲下原因,分享

网友D:
做协议的老板弄成90欧姆你有什么办法

网友E(2016-12-13):
USB2.0协议定义由两根差分信号线(D 、D-)传输高速数字信号,最高的传输速率为480 Mbps。差分信号线上的差分电压为400mV,理想的差分阻抗(Zdiff)为90(1±O.1)Ω。在设计PCB 板时,控制差分信号线的差分阻抗对高速数字信号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差分阻抗影响差分信号的眼图、信号带宽、信号抖动和信号线上的干扰电压。由于不同软件测量存在一定偏差,所以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控制在80Ω至100Ω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关键要明白为什么是90R,而不是100R,80R。。。

您好,仅仅为了您在这个话题下的回答而注册了一个账号,并发现了这里大神云集。 我也找了很多资料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USB的差分特性阻抗是90R,而不是80R或100R,您能给我讲讲么?非常感谢!

网友B(2019-07-22):
引用 网友F:
您好,仅仅为了您在这个话题下的回答而注册了一个账号,并发现了这里大神云集。 我也找了很多资料了,但 ...

没有为什么,只是协议规定的。

网友G(2022-01-11):
引用 网友F:
您好,仅仅为了您在这个话题下的回答而注册了一个账号,并发现了这里大神云集。 我也找了很多资料了,但 ...

我的理解是协议规定,然后大家去遵守,保证阻抗匹配。
比如你的USB设备通过线缆去连接电脑。
你把USB设备阻抗做成90R,线缆厂把线缆做成90R,电脑厂商把USB主机也做成90R,这样大家阻抗就匹配了,不会出问题。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H:
大神都知道为什么做90而不是80,100

网友I:
传输线的阻抗,不是随意定的,是大家讨论计算实践过的。
比如以前的同轴线,阻抗是50或者75,是考虑了最大功率或者最小损耗是合适的最佳的,也是适合批量生产制造的。
比如双绞线的300欧姆,也是一样道理。
至于USB、以太网、mipi等差分信号,也是考虑了芯片、线缆和PCB的制作因素,适合生产制作,就这么简单。
具体想深入了解,需要学习微波技术等课程,看看传输线理论。

网友J(2022-02-10):
你要不是学这个专业的,还真得补补课。这东西就是个概念,但凡上过专业课,不用刻意学也会被动地知道。 半路改行过来就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