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2013-06-03):
      为什么CCS中,函数调用时,其中间的变量不是调用函数中的值,比如说:
static void Compute_c(float theta1,float theta2,float SNR,int M,float G_capon[360]);
在主函数中调用形式:
Compute_c(m_theta1,m_theta2,m_SNR,SENSOR,G_capon);

头文件中定义变量:
#define SENSOR 8
#define m_theta1 -20.0
#define m_theta2 20.0
#define m_SNR 10

其中,G_capon为返回值;

使用断点进入函数Compute_c()查看中间变量值的变化,但是theta1,theta2,SNR,M都不一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看了别人的函数也存在这个问题,有点不懂?

网友A:
不应该吧   形参与实参   仿真的时候参看值的时候你要时时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吧   形参与实参   仿真的时候参看值的时候你要时时刷新

我都刷新了的,我也完全没有搞懂是怎么回事?茫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刷新了的,我也完全没有搞懂是怎么回事?茫然!

如果你觉得程序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将程序放到vc或别的编译器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觉得程序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将程序放到vc或别的编译器下试试

在VC上面什么结果都是正确的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VC上面什么结果都是正确的哈

理应该没啥问题的啊   那你别打断点了  直接让它运行  看最终的结果是否合适

网友B:
输出结果正确就行了呗。

网友B:
是看到的二进制的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应该没啥问题的啊   那你别打断点了  直接让它运行  看最终的结果是否合适 ...

结果也是错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看到的二进制的方式吗?

不是哈,是十进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结果正确就行了呗。

结果也是错的哈,但是VC里面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果也是错的哈!

打包上传 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包上传 给你看看

好的,麻烦版主了,芯片信号是DM642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版主,麻烦你了。这个是在DM642的工程文件。谢谢!

网友C:
去掉优化选项重新编译再单步调试试一下。有时候代码优化之后与C不严格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优化选项重新编译再单步调试试一下。有时候代码优化之后与C不严格对应。 ...

优化选项都没有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包上传 给你看看

版主,收到打包文件了吧,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包上传 给你看看

版主,如果发现什么问题。麻烦你给我邮件哈,我的邮箱:yangyme@163.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如果发现什么问题。麻烦你给我邮件哈,我的邮箱:yangyme@163.com

兄弟  没找出有啥问题啊   你细细再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没找出有啥问题啊   你细细再查一下

好的,谢谢版主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哈!

不好意思啊  没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  没能帮到你

没事哈,你已经尽力了哈。再次感谢!

网友B:
你按int来试试,看看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按int来试试,看看结果呢?

你的意思是把数据类型改为int吗?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帮助,终于搞定了。因为我的程序全是矩阵运算,而我给的堆栈不够,所以导致了这些问题。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帮助,终于搞定了。因为我的程序全是矩阵运算,而我给的堆栈不够,所以导致了这些问题。谢谢各 ...

果然是行家,自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行家,自己解决了!

: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