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复位电路的电容可不可以用10uf无极性的?

楼主(2013-06-03):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极性应该也能用,不用恐怕效果不好不稳定。

网友B:
如果你做的东西室内使用完全没问题。但是考虑高低温场合的要注意温度系数,Y5V电容在80度的时候容量只有20度的20%,及其艹蛋。

网友C:
如果考虑温度问题,可以把余量放够,这样造成的问题是,复位时间长一些,对于大多数系统,不会出现问题。另外10uF的无极性电容,多是瓷片电容,相比铝电解,要贵很多。

另外近代单片机很多是带内部复位电路的,复位引脚悬空或者用电阻拉一下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外部复位电路。

楼主:
但是我需要用到复位键啊
。。。。。。。
哦,应该可以用看门狗软件复位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