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串口的接收数据

楼主(2013-06-03):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uart2.h"
#include "stm8s_gpio.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stdio.h"

void Delay(u16 time)
{
  while(time != 0)
  {
    time--;
  }
}
//初始化串口   波特率115200,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查询发送,中断方式接收。
void UART_Init(void)
{
    UART2_DeInit();
    UART2->BRR2 = 0X01; //设置波特率为9600
    UART2->BRR1 = 0X34;
    UART2->CR2 = 0X2C;  //设置串口中断,允许接收发送
   // UART2_Cmd(ENABLE);
}

void Init_CLK(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2);//设置主频为内部高速时钟,8MHz
}

void main(void)
{
  Init_CLK();
  enableInterrupts();
  UART_Init();
  while(1);
}

#pragma vector=0x14
__interrupt void UART2_RX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int temp;

   temp = UART2->DR;

   while((UART2->SR & 0x80) == 0x00);  //等待发送寄存器为空
   Delay(1);
   temp++;
   UART2->DR = temp;                    //接收到的数据加一发送回去
}
   这是我的源码,想把接收到的数据加一在发送出去,但是每次串口助手收到的数据跟发送的一样,要么就会出现乱码,都没成功过,是我的程序还是有什么地方要设置,请大神详解。。。。在线等待

网友A:
能确定“串口助手收到的数据跟发送的一样”。这个数据是串口发出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确定“串口助手收到的数据跟发送的一样”。这个数据是串口发出来的么? ...

这个不能确定,但是我每次修改数的值也是发送回相同的值.有什么方法确定这个数不是串口发出的呢?难道的用示波器看

网友B:
最重要的是检查一下串口的波特率是不是完全一致,一定要保证完全一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是检查一下串口的波特率是不是完全一致,一定要保证完全一致才行 ...

波特率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确定,但是我每次修改数的值也是发送回相同的值.有什么方法确定这个数不是串口发出的呢?难道的用 ...

你把里面的返向发回注释掉,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数据,然后再在里面写一个固定的数据发回,看看能够正常发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里面的返向发回注释掉,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数据,然后再在里面写一个固定的数据发回,看看能够正常发回 ...

写固定的数发不出去,我看UART寄存器的值没有发生变化,是不是没有进入中断。配置应该没得什么问题把。

网友C:
8没玩过,只玩过M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固定的数发不出去,我看UART寄存器的值没有发生变化,是不是没有进入中断。配置应该没得什么问题把。 ...

那说明确实你收到的不是串口发出来的,先看一下stm8串口官方的例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确实你收到的不是串口发出来的,先看一下stm8串口官方的例程吧

如果我接收到的数据,用IAR的寄存器查看器是否可以看到DR的值发生变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接收到的数据,用IAR的寄存器查看器是否可以看到DR的值发生变化呢

你是说单片机内部接收么?如果接到了而且进入中断了,应该是能看到变化的

网友D:
你在中断中做太多事了,里面还有一个DELAY,肯定会影响接收和发送数据,建议先试试接收一段数据和发送一段数据,看看是否正常,正常了,可以再试接收后发送的情况,若是要接收一段数据的话,接收完了之后再置标志位,并在主程序中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单片机内部接收么?如果接到了而且进入中断了,应该是能看到变化的 ...

那应该是没有进入中断,不然寄存器的值会发生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没有进入中断,不然寄存器的值会发生变化的。

嗯,找一个例程看看吧,自己第一次写调不出来是非常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找一个例程看看吧,自己第一次写调不出来是非常正常的

例程也看了,基本都是这么写,例程里都说可以,但是我的还是不行。郁闷啊,调了一天,也没弄对。无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程也看了,基本都是这么写,例程里都说可以,但是我的还是不行。郁闷啊,调了一天,也没弄对。无语 ...

硬件是开发板么?还是自己做的,别的程序可以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是开发板么?还是自己做的,别的程序可以跑么?

开发板,用的IAR编译器。其他的程序都是正常的,就是串口输出有问题,而且寄存器DR的都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E:
你先用示波器看一下,你确定有波形输出吗?

网友E:
你程序其他部分有AD相关的配置没有?

网友E:
AD_TDR这个寄存器是设置禁止施密特触发的,STM8的串口和采样口是复用的,采样口配置为禁止施密特触发了,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串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_TDR这个寄存器是设置禁止施密特触发的,STM8的串口和采样口是复用的,采样口配置为禁止施密特触发了,可 ...

这是所有的程序了 ,我只是先验证串口,就是用串口接收数据然后加一再发送回去。其他的没做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_TDR这个寄存器是设置禁止施密特触发的,STM8的串口和采样口是复用的,采样口配置为禁止施密特触发了,可 ...

没用到采样数据,我把程序改为、
unsigned char i;
    u8 TxBuffer1[] = "STM8 Hello!";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8);
    UART2->BRR2 = 0x00; //9600bps @2M
    UART2->BRR1 = 0x0D; //9600bps @2M
    UART2->CR3 = 0x00;  //1位停止位,不开启同步模式
    UART2->CR2 = 0x2C;  // 使能发送和接收功能,并开启接收中断
    UART2->CR1 = 0x00;  //8位数据,不使用奇偶效验,并且使能UART1
    enableInterrupts(); //使能全局中断

    while (1)
    {
      for(i=0;i<sizeof(TxBuffer1);i++)
      {
        UART2->DR = TxBuffer1;//发送TxBuffer1数组的字符
        while((UART2->SR & 0x80) == 0x00);//查询发送缓冲区的字节是否已经发送出去
      }
    }

只让他发送数据,也是不行的,难道是我的配置出问题了。硬件应该不会有问题,做PWM,定时器都是可以实现。就是串口数据发送接收有问题,用IAR查看寄存器值,但是DR一直都没有变化,大神帮我看看是不是寄存器的配置出问题了,这是看别人的例程改的。刚刚接触,ST的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发板,用的IAR编译器。其他的程序都是正常的,就是串口输出有问题,而且寄存器DR的都不会发生变化。 ...

这个是开发板带的例程么?管脚复用的配置在其他包含文件里面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开发板带的例程么?管脚复用的配置在其他包含文件里面有么?

不是开发板带的例程,我自己参考别人写的,管脚没有进行复用。没有调用其他的文件,都是ST的库文件。其他的没修改

网友F: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G:
串口的波特率要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开发板带的例程,我自己参考别人写的,管脚没有进行复用。没有调用其他的文件,都是ST的库文件。其他 ...

网上到处都是例程,找一个就是了http://blog.21ic.com/user1/4534/archives/2010/70407.html,http://www.pudn.com/downloads200/doc/detail939106.html
自己写的没仔细读手册肯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到处都是例程,找一个就是了http://blog.21ic.com/user1/4534/archives/2010/70407.html,http://www ...

看过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的谢谢你

楼主:
是我自己的问题,串口中断配置成UART1了 ,2的中断为17,谢谢给位大神帮忙

网友H:
收到的数据应该是电脑串口发送出去的,单片机中断应该没有在工作。也许只是很简单的外围电路问题,先写个小程序,确认下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自己的问题,串口中断配置成UART1了 ,2的中断为17,谢谢给位大神帮忙

嗯,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解决了就好~

是啊,还得谢谢大神的帮忙,不过查错也对串口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下面在遇到问题就应该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还得谢谢大神的帮忙,不过查错也对串口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下面在遇到问题就应该知道怎么解决了。 ...

串口才是开始,stm8也是开始,可以往高级一点的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