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的地线接两个小容量高压瓷片分别到零火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04):
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B:
用的开关电源把?

去度娘X、Y电容了解。

网友C:
这是常见的浮地处理办法.

网友D:
数字电路本身通常不会这么做,这么做是开关电源的常规设计。

网友E:
抑制干扰

楼主(2013-07-07):
引用 网友B:
用的开关电源把?

去度娘X、Y电容了解。

工频变压器耶,也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常见的浮地处理办法.

前辈这个靠谱,板子上用的工频变压器,那这么处理是不是把数字地上的干扰引导至电源那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