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路输入,输入只有一个1时为有效,其他无效,硬件实现

楼主(2013-06-03):
暂时只有想到异或门不停的串联,用7486,不过要那么多个太占地方了。
没有有其他方法或集成度高点的,但要求是硬件,不能是软件。

网友A:
用二极管不能实现啊。

网友B:
十六路输入接四片四位贴片排阻,另一端全部并在一起 -- 然后接窗口比较器,电压小于 1/32 判断为全零,电压大于 3/32 判断为两个或以上输入1,窗口里面就是一个输入1. 计四粒贴片排阻、四粒贴片电阻、一片 8Pin 双比较器IC,搞定。

方法可以行。

网友C:
为什么要全硬件呢,需要高速吗?
可以用个PLD实现。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也可以用个小单片机实现。

网友D:
16选1数据选择器74156引脚图,功能表及参数
.

54-74系列TTL集成电路引脚图,功能表及主要参数大全--16选1数据选择器74156引脚图,功能表及参数

网友E:
没路输入经1K(举例,自己选合适的值)的电阻并联再经1K电阻到底,那边多余一路为高电平,接地的1K上面的分压会 >= 2/3Voh,只有一路时分压为0.5Voh,这种比较更简单,可以用分立元件做的

网友F:
优先编码器(类似抢答器)

网友G:
二极管和电阻, 或门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H:
楼猪回去翻《数字电路》DTL的章节,比74xxx慢,比其他方案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猪回去翻《数字电路》DTL的章节,比74xxx慢,比其他方案快!

果然是个“什么”,还 “DTL的章节”, 看清楚LZ的具体条件,你画个用 DTL 的图出来看看能不能做到LZ要实现的功能!画不出来就不要乱发评论。

网友I: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单片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个“什么”,还 “DTL的章节”, 看清楚LZ的具体条件,你画个用 DTL 的图出来看看能不能做到LZ要实 ...

就凭你这点儿水平也敢跟我评头论足?我要是用DTL电路满足了楼猪的要求你怎么办?你这种菜鸟画不出来就以为别人画不出来,你也太无知无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凭你这点儿水平也敢跟我评头论足?我要是用DTL电路满足了楼猪的要求你怎么办?你这种菜鸟画不出来就以 ...

用二极管搭异或门,你要多少面积才够?难道你比集成7486小?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二极管搭异或门,你要多少面积才够?难道你比集成7486小?

我用了272个二极管:lol:lol:lol,不过你用7486搭的话,也要用掉天文数字一样的片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就凭你这点儿水平也敢跟我评头论足?我要是用DTL电路满足了楼猪的要求你怎么办?你这种菜鸟画不出来就以 ...

只用不到10粒电阻元件和一片比较器就可以搞定的事情,某个 “Fan 捅” 要几百只二极管做出来,还沾沾自喜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用了272个二极管,不过你用7486搭的话,也要用掉天文数字一样的片子吧。
...

实现LZ的功能只要四片7486,这就是 “天文数字” 了 ?!!你那两百多该算什么数字?回炉去吧,去幼儿园、小学、初中重新读一遍再出来混吧。哈哈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只用不到10粒电阻元件和一片比较器就可以搞定的事情,某个 “Fan 捅” 要几百只二极管做出来,还沾沾自喜 ...

熊孩子算过他要的“几粒电阻元件”要多高的精度才能保证不会出现无动作吗?

1%精度的电阻就可以满足要求,其实同一盘的电阻就算是买来普通标称 5% 的也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实现LZ的功能只要四片7486,这就是 “天文数字” 了 ?!!你那两百多该算什么数字?回炉去吧,去幼儿园 ...

贴图出来吧,空口无凭,就你那点可怜的水平根本办不到。

网友H:
今天白天没空,晚上回来讲讲15楼的电路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贴图出来吧,空口无凭,就你那点可怜的水平根本办不到。

有足够知识的人,早已明白我的电路的可行性,我可以确定前面的帖子已提供了非常充分的信息。
需要贴图才能明白吗?
至于你这样就只会骂人的,我为什么要教你变聪明呢?套用用你这类人喜欢说的一句话:自己脑补去吧

网友J(点评):
这个 这个 有什么值得“鸡冻”的?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了272个二极管,不过你用7486搭的话,也要用掉天文数字一样的片子吧。
...

我用4片就搞定了,你还用了272个二极管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4片就搞定了,你还用了272个二极管

没图你说个j8

网友J(点评):
做文明人,不要做原始人

网友K:
如果16个里面 只有一个1出现,才有效,哪你的 XOR 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K:
wh6ic   用的是   近似D/A的原理,  应该说是加法器

网友L:
好复杂啊

网友D:
咋一看象是进了交换机房,哈哈,很V5.

打擂得有规矩才行.LZ只提了用硬件实现,没提其他条件,所以只要是用硬件来实现此功能的,都算符合规矩.至于谁个胜出,谁个优秀,无从评判裁决.只能撒点胡椒面,人人有奖.但骂人不好,相互攻击更乏理智.各人赏黄牌一块.哈哈

网友J(点评):
看老爷子的贴,俺的机器死了几分钟......,没办法看明白这张图了。 LZ提了其他条件的,专门讲的条件是硬件实现,前面抱怨的也是他提的条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图你说个j8

这个还要图?
无非是16路输入的异或门,但没有这种集成电路,所以就用4个2输入的异或门构成一个16输入的异或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16个里面 只有一个1出现,才有效,哪你的 XOR 满足不了要求

好好再想想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还要图?
无非是16路输入的异或门,但没有这种集成电路,所以就用4个2输入的异或门构成一个16输入的 ...

我只能说你的语文老师死得太早。

你的标题是什么?“16路输入,输入只有一个1时为有效,其他无效,硬件实现”。

但是你做出了个神马玩意??16路输入异或门,输入有一个1时为有效,输入有三个1时为有效,输入有五个1时为有效,……输入有十五个个1时为有效。

其他无效四个大字被你给吃了吗?

网友H:
就讲讲15的这个图的含义吧。为了简化,写成四路,a,b,c,d.
只有a有效输出才为就是 q= a & !b & !c & !d;只有b有效输出才为就是 q= !a & b & !c & !d; …… 有此很容易推断出最后的最终输出就是
q = (a & !b & !c & !d)
     |( !a & b & !c & !d)
     |( !a & b & !c & !d)
     |( !a & b & !c & !d);
也就是第一部用反相器做出!a !b !c !d四个反向信号,第二步做一个四输入与门分别求出四个输入分别有效的状态,第三步用一个四输入或门吧这四个状态或起来,就ok了。

网友M:
DAC方式...??可否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你大学的数字电路老师死的太早了。你推导了半天就是异或门的逻辑。
16路输入22异或,8个结果在22异或, ...

你的逻辑不对,其它无效做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N:
你的逻辑不对,其它无效做不到。

可以仅一个1有效:
用15组 XOR 和 AND 组成的 1Bit 的加法器级联,产生进位就关闭有效输出,可以做到仅一个1有效,不过使用的器件太多而已。

网友J(点评):
十一片数字电路, LZ的Boss会翻白眼晕倒的,哈哈哈哈

网友B:
二极管、电阻、三极管可以出来比较经济的方案  -- 比双比较器方案成本还是要高点
图片是用十六粒二极管的方案,按输入高电平为5V, Vcc也为5V设计的参数

楼主:
既然是用硬件实现,主要是出于较高的确定性要求。几块钱的成本不是太大问题。
DA的方法有个问题,阈值比较小,对电源和纹波的要求高,成本要花在这里。
10几个芯片不是太多问题,正反布局就可以了。成本也就是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