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整流滤波电路

楼主(2013-06-03):
如图,信号源 Vpk 0.2V,50hz,整流滤波输出。
模拟示波器显示:交流信号和滤波后输出电压。
问题:1 滤波后纹波很严重。
      2.滤波后电压不是Vpk 嘛,该怎么计算呢?

                                      谢谢!

网友A:
①没看见“纹波很严重”
②滤波后的电压是平均值

网友B:
整流电路是取绝对值:正半周,二极管D1导通,两级反相放大后输出Uo=Ui;负半周,二极管D1截止,D2导通,第一级运放不起作用,输出Uo=-U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整流电路是取绝对值:正半周,二极管D1导通,两级反相放大后输出Uo=Ui;负半周,二极管D1截止,D2导通,第 ...

怀疑此电路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该电路使用的是单电源,如何能够“正半周,二极管D1导通”?D1导通需要U1A输出为负。

网友A:
要正常工作必须是双电源。

楼主:
假设 输入为Vi,第一个运放输出为 Vo1,第二个运放输出为VO

Vi>0 情况, D1通,D2截止,Vo1 = -R2/R1 * Vi;Vo = -(R5/R3*Vo1 + R5/R4*Vi) = Vi;

Vi<0 情况, D1截止,D2通,Vo1 = 0;Vo = -(R5/R4*Vo1) = -Vi

楼主:
经仿真电路测试,全波整流波形没问题。(不考虑滤波)。
实际电路测试发现波形 变成如图:(不加滤波)去掉电容后。

仔细检查后,发现 波形负半周能够 1:1 输出。而正半周在第一个运放后幅度就有所下降,经2倍放大后,再减去一个vi 所以幅度变得更小。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怀疑此电路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该电路使用的是单电源,如何能够“正半周,二极管D1导通”?D1导通需要U1A ...

对的,应该使用双电源,回复的时候码字就忘了: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设 输入为Vi,第一个运放输出为 Vo1,第二个运放输出为VO

Vi>0 情况, D1通,D2截止,Vo1 = -R2/R1 * Vi ...

这里应该是:Vi<0 情况, D1截止,D2通,Vo = -(R5/R4*Vi) = -Vi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应该使用双电源,回复的时候码字就忘了

单电源真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此电路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该电路使用的是单电源,如何能够“正半周,二极管D1导通”?D1导通需要U1A ...

maychang 老师,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电源真的不行吗?

用单电源就得设置好直流偏置,不然就只能用双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ychang 老师,请指导一下,谢谢!

单电源,如果设置好直流偏置,就可以工作,见13楼shuai37回复。
但输入加偏置之后,输出需要将此偏置去掉,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精密整流滤波信号,这个去偏置需要很准确才行。若要电路简单,还不如用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