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传感器输出信号细分的问题

楼主(2013-06-03):
一般购买的增量式光栅传感器输出的都是A相和B相信号,A,B相都是方波,相位相差90度。
请问一下,是否可以对这种输出信号进行细分,以此提高传感器的测量精度,细分数为20,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方波的无法细分,除非信号从时间上看有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的无法细分,除非信号从时间上看有规律

A相和B相的相位相差90度,算不算时间上的规律呢?

查了一下资料,大多都是对输出形式是正弦信号的进行细分。

之前用过一个欧姆龙的旋转编码器,输出是200P/R,输出信号是A相和B相的方波信号,相位差90度。
但是我看资料,一般光栅传感器会输出四相信号,还有A-和B-,与A,B相比正好反相,将这四路信号处理一下就能得到4细分。
这个欧姆龙的编码器会不会本身只有50线,然后4细分了,输出就变成200P/R了?

看的资料越多就越糊涂了:dizzy:

网友B:
引用 楼主:
A相和B相的相位相差90度,算不算时间上的规律呢?

查了一下资料,大多都是对输出形式是正弦信号的进行细 ...

输出方波信号不能细分。
一个周期360度,因为A、B相输出,可以得到4个计数。
A- B- A B还是A、B相,只是差分形式。

通过时间来细分方波信号,条件是光栅运动必须匀速,实际很难满足,速度一旦变化就悲剧了。

正弦波可以细分,就是看当前的电压值,与幅值比较,求出角度即可细分。比如当前电压0.5V,正弦波幅值1V,当前角度为30度,当前位置是90度 电角度 对应长度(角度)的1/3。
正弦波细分,光栅运动速度可以变化,因为检测的是 电角度。
细分的精度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B:
注意,只有光栅匀速运动的时候,输出才是正弦波。速度变化,正弦波形状不对,会在时间轴方向拉伸或压缩,但幅值不变(频率不高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方波信号不能细分。
一个周期360度,因为A、B相输出,可以得到4个计数。
A- B- A B还是A、B相,只是 ...

假如测角度的光栅传感器有50线,那如果输出A和B相的话,可以得到四个计数,是不是传感器旋转一周,可以得到200个计数,相当于是4细分了?

我看到别人的板子上就是传感器的A,B相的信号进入一个FPGA,给的资料说是50线的传感器20细分。
这个传感器的旋转完全是人工操作,就是用手调节,然后数码管显示出角度。
参考你说的,这种方式完全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测角度的光栅传感器有50线,那如果输出A和B相的话,可以得到四个计数,是不是传感器旋转一周,可以得 ...

50线通过A B信号的逻辑关系就可以得到200个计数,是这样的。

你说的板子上的A B信号,可能有两种情况:
1、是正弦波信号,进入FPGA的ADC,由FPGA的程序细分,这个不限20细分,其实由程序决定
2、光栅后面已经加了硬件进行了20细分,这样A B信号就不是原始的光栅出来的,是电平信号,在逻辑上处理方法相同,即通过A B组合可以得到方向和计数信号。硬件细分电路输入的必须是正弦波信号,输出细分以后的A B信号。

网友B:
A B是电平信号,不管它有没有经过细分,处理方法是相同的。
A B是正弦波信号,它应该从光栅直接来的,可以细分。也可以用电压比较器直接转成电平信号,按A B相的关系,一个栅踞(即一个电周期)得到4个计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线通过A B信号的逻辑关系就可以得到200个计数,是这样的。

你说的板子上的A B信号,可能有两种情况:

多谢回复。
我看别人的板子,A,B相信号进入FPGA之前先进行了电阻分压,如果A,B相是5V的电平信号的话,分压出来正好3.4V左右,板上电源输入为5V,有一个1117-3.3的转换芯片,光栅传感器的供电也是5V,所以我觉得光栅输出的是电平信号。此外,光栅输出信号线上还接了一个电容,多大不知道,应该是滤波的吧。
如果光栅输出的是正弦波信号,这样分压也是可以的吗?

50线和250线的光栅传感器价格大概差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我看别人的板子,A,B相信号进入FPGA之前先进行了电阻分压,如果A,B相是5V的电平信号的话,分 ...

方波和正弦波都可以这样分压。
看你前面的说明,可能FPGA接收的是细分以后的电平信号,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

价格不清楚。我只用过光栅尺,国产的,因为价格不太敏感,没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和正弦波都可以这样分压。
看你前面的说明,可能FPGA接收的是细分以后的电平信号,最好用示波器看一 ...

我查了一下那个FPGA的资料,型号是Actel的ProASIC3系列A3P030,只有30000门,没有模拟输入的。
所以确定AB相输出的是电平型号。资料给的是50线然后20细分。

我的方案打算使用至少250线,最多400线的传感器,然后用C8051F340(主频48M),读取AB相的电平信号,正好4个计数,类似4细分,这样精度就应该不比别人的差了,采集角度值同时用数码管显示出来,我这个方案怎么样?

我也问了一下国产增量式旋转编码器价格,1000线以下的,价格相差不大,批量的话,50线和400线几乎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出方波信号不能细分。
一个周期360度,因为A、B相输出,可以得到4个计数。
A- B- A B还是A、B相,只是 ...

:lol说得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那个FPGA的资料,型号是Actel的ProASIC3系列A3P030,只有30000门,没有模拟输入的。
所以确定A ...

方案ok。
cpu速度来得及,400线,1S旋转一周的话,每个计数处理有625uS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ok。
cpu速度来得及,400线,1S旋转一周的话,每个计数处理有625uS的时间。 ...

多谢解答。

网友D:
说得挺有道理的,光栅貌似也是属于红外线]的

网友E:
编码器的信号可以细分的,但是只能4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