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输入电源AC90-260,输出DC5V2A开关电源的地否能和输入的大地接一起?

楼主(2013-06-03):
问了开关电源厂说不能把二个地接一起,但又有人说可以接一起,笔记本电脑就是接一起,但要用0R电阻接一起,再求证下,输入电源AC90-260,输出DC5V2A开关电源的地否能和输入的大地接一起?急!!在线等,先谢了!因为开关电源有小量漏电现像,不知如果直接用老式的变压器+整流+稳压是否可以做到输入和输出地完全隔离?如果有做这样电源的就联系我,谢谢!

楼主:
特别说明下,我用二种开关电源把AC大地和输出地接一起测试OK,但不知以后使用还有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回答不能接在一起的理由:地线是三相五线制式里出来的…要接地线?行!那你必须亲自挖地三尺:做个地线!而且需按“接地工程”
大纲要求来实施!其它的都是浮云…
回答可以接在一起的理由:见上文…通过贴子推测:在这方面你还属待业青年、安全苐一!建意你弄个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B:
都接一起的,没见过不接的。

网友A(点评):
啥!…少见多怪!…嘿嘿!

网友C:
二次測的地就是要接大地的,跟AC輸入座上的地要接在一起,也有不接在一起的!主要是EMI問題才會加電阻隔離,經過整流後的一次側地是不可以與二次側的地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