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源模块的FG能否悬空

楼主(2013-06-03):
最近用到了一个ACDC电源模块给一个前置放大器供电,电源模块的输入端有一个FG引脚,一开始这个脚悬空,发现有个别的板子输出信号不稳定,后来把FG接了外壳,信号就好了,可是设备的外壳也没有接大地,FG也相当于悬空,怎么就好了呢?

网友A:
是应该接外壳的,可能是通过输入电源接地了

网友B:
查了一下  FG是要接地的  设备金属外壳是否跟DC端的地接到一起了  FG要接到DC输出端的地上